[AT32F403/403A]
AT32单片机使用cmsis-dap debugger烧写程序

楼主(2021-03-23):
我这手里有ATF403AVGT7的片子   直接把对应的ST的换下来后   烧写ST产生的HEX文件无法下载   也安装了对应的PACK了   就是一直烧不进去,所以我想问问是**作的有没注意的地方,还是这片子不能使用这种烧写方式

网友A:
请问您的烧录工具是什么?可否使用ICP+Jlink或ICP+AT  Link工具烧录?

网友B:
只能atlink  ||  jlink,可以用stlinkreflash把stlink刷成jlink,再用jflash选择兼容的stm32芯片烧录at32,因为stlinkreflash刷的jlink只能支持stm32。
参考:https://blog.csdn.net/xueqinglin8530/article/details/115122558

网友B:
我使用的是rt-thread studio支持at32,用起来比较方便顺手,因为只有stlink和daplink,都不能直接从rtt studio下载程序,stlinkreflash刷的jlink也不可以,所以用的非常规套路,不过可以使用(仅仅试过用at32f403arct7替换stm32f103rct6,没试过其他的)。正常的jlink v9之类的不知道能不能在rtt studio里直接使用,手里没有,没有具体测试。

网友A(点评):
如果使用的rt-thread studio,那请选择AT Link下载,选择全擦除方式而非setor擦除。因为rt-thread studio 那边还有点问题。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目前我这只有stlink和daplink,daplink没用起来,也没有独立烧录软件,智峰的那个软件会闪退,stlink转的jlinkob只能烧录stm32,虽然在用jflash烧录stm32f103rct6来代替at32f403arct7有点非常规,但是也可以使用,目前用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已经小批量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