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AT32F407 硬件编码器

楼主:
使用的是AB两线编码器
AT32F407的TMR2,TMR3,TMR4,TMR5,四个定时器最多支持多少个这样的编码器

我看官方手册上有这么一句话:
这些定时器还能够处理增量编码器的信号,也能处理1至3个霍尔传感器的数字输出。
请问一下一个定时器能够最多处理两个这样的编码器吗?

网友A(2021-03-23):
一个定时器只能支持一组AB编码器,因为CNT寄存器只有一个。另外,对于407型号,TMR1和TMR8也是支持编码器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