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二阶模拟滤波器输出波形为何失真

楼主(2021-03-23):
我按照仿真软件搭建了一个二阶滤波器,-3dB截止频率45kHz,仿真无误,实际测试中使用信号源给该电路输入正弦信号,测输出端发现波形失真,不管怎么调信号频率和幅值都是如此,我想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我用的运放是OPA2846,有超高增益带宽积和压摆率。

网友A:
最后一行写了。
电路增益应大于7才能稳定。

网友B:
加3个元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行写了。
电路增益应大于7才能稳定。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我用其他相同封装的芯片试过,也是失真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我用其他相同封装的芯片试过,也是失真的

你这个电路中运放是作为跟随器用(增益为1),而给出的运放特性却不是单位增益稳定的。

至于你说其它“相同封装的芯片”,那并不保证其单位增益稳定。

当然,即便是采用了单位增益稳定运放,也有可能出现其它问题。但在这里按你的电路,首先得保证单位增益稳定。

网友D:
这个论坛好多运放都是数十元得运放,豪华。

网友E:
信号源设置对么,输出是否正常?信号源的输出阻抗要与负载一致,否则输出电压不对

网友F:
这是Sallen Key滤波器的接法,可以提高滤波器的选频效果,无论是TI还是ADI滤波器推荐都是这样接的,老师你这样增加三个元件的考虑是什么,能进一步解释下吗?或者推荐一些资料看一下的

仿真了以下三种截止频率是10K的低通滤波器,滚降曲线是不一样的,这个和电路的传递函数不一样,造成的极点数不一样,传递函数也简单写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