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请教个问题 CH57X

楼主(2021-03-23):
从机蓝牙, 怎么获取主机的mac地址? 使用官方的例程peripheral

网友A:
参考如下方式

楼主:
还有个问题, 使用蓝牙的时候, 那个32.768K 的晶振是不是要焊上啊

建议焊上

楼主:
我手机微信连接 好像会出现 不同的mac

@WCHTech2 :返回数据 超过20字节,手机就接收不了, 要改哪里
查下蓝牙的说明,蓝牙设备和手机连接不绑定时,设备获得手机的MAC是不固定的

网友B:
32.768的作用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