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求一个经典可靠的电磁阀驱动电路

楼主(2021-03-23):
stm32 控制直流电动阀和脉冲电磁阀,求一个经典可靠的12V的电磁阀驱动电路,电磁阀参数如下两款,本人初步的想法是用uln2003驱动芯片+继电器的方案,想先利用电容充电,继电器切换,再放电,减少电流对整个电路的冲击。谁有这方面的经验,经过实际检验的可靠电路?请教了

网友A:
应该和驱动电机差不多吧,IR2104+NMOS试一下。

网友B:
注意地回路就差不多了,没有什么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地回路就差不多了,没有什么难度。

大哥能否提供一个原理图呢?或者示例

网友C:
电磁阀驱动看起来是容易.....

网友D:
电磁阀,你还是用高边开关或者N沟道MOS管吧

网友E:
淘宝里有大把的电磁阀驱动板,买一块回去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F:
电磁阀吸合时,驱动电压越高,电流上升速度越快,吸合速度也快,保持阶段,需要降低电流,防止线圈发热。释放时,采用快衰减模式最好。可以采用带恒流功能的H桥电机驱动芯片,比如TI的DRV8870,国产的AT8870,配合PWM信号调节电流大小,保持阶段采用慢衰减模式。快衰减模式,线圈释放时,会对电源充电,需要防止电源电压超出芯片工作范围。

网友G:
我基本是一个三极管驱动一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能否提供一个原理图呢?或者示例

多大电流的 电磁阀?
想控制 24V/12V 的 下端 还是控制 上端?

如果频繁开关这个电磁阀,机械结构的继电器肯定不合适
这类电路的 功夫 在 PCB上,原理图都差不多,没有特殊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电流的 电磁阀?
想控制 24V/12V 的 下端 还是控制 上端?

两种电磁阀参数已附上,想控制下端,第一个12v直流电磁阀还好说,就是第二个脉冲电磁阀,开关还需转换正负极,还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磁阀,你还是用高边开关或者N沟道MOS管吧

兄弟,能否附图分享下你的方法,感谢

网友H:
图在哪?上个来看看嘛!

网友I:
若没有特殊要求,电路愈简愈好

网友B:
双相脉冲电磁阀 可以考虑使用 NCP81071 这类支持 双极性输出的 驱动IC,这个型号可以 拉/灌 +/- 5A 的脉冲。
   一定要注意减轻这一部分 对其它电路的冲击干扰,可以在 尽量 靠近这个芯片的电源、地,并 一两粒 低ESR的 固态电解电容,有条件则在 12V 到 固态电容间 串一个合适的电感 或者 低阻值电阻 -- 注意:不合适的参数 可能会增强 干扰。

@wh6ic :兄弟,可否把你说的这种思路发个原理图,学习学习,感谢
噢,错了。 应该是 FD6287T,FD6187 输出只有 0.8A
楼主 还可以考虑 FD6187 两两并联四路 驱动 双相阀 (足够12V 2A),多余的两路,可以拿一路驱动另外一只电磁阀。
湾湾产的 FD6187,六路输出 分两组并联,也足够驱动楼主的 双相电磁阀。 比 安森美的 便宜点、好买到点。

网友J:
用达林顿管也可以,譬如TIP122

网友B:
如图:
   蓝色箭头为 +12V 电源输入,加有 LC 滤波,减轻电磁阀脉冲 对其它电路的 干扰。
   绿色箭头为 双相脉冲电磁阀 驱动
      左侧为控制信号,全低/全高 时 电磁阀无动作, 上高下低时,右侧 HO1/2 输出+12V,低端 LO1/2输出0V
                                                                          下高上低时,HO1/2 输出0V,LO1/2 输出 +12V
      右侧电磁阀接口上 最好并联 RC 滤波吸收电路,暂定 100 欧 + 1uF CBB聚酯电容(线圈引线越短越好)

   红色、土黄色 箭头为 普通电磁阀 驱动,加反向 1N5819 吸收就可以了。

   如果不使用 HO3,Pin12、14 到 电源、地 的连线可以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图:
   蓝色箭头为 +12V 电源输入,加有 LC 滤波,减轻电磁阀脉冲 对其它电路的 干扰。
   绿色箭头为  ...

感谢感谢
受教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兄弟,能否附图分享下你的方法,感谢

英飞凌或者ST都有,英飞凌是BTSxxx,品种很多,结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磁阀吸合时,驱动电压越高,电流上升速度越快,吸合速度也快,保持阶段,需要降低电流,防止线圈发热。释 ...

兄弟,能否附图分享下你的方法。

网友K:
小型的我们是用MOS管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图:
   蓝色箭头为 +12V 电源输入,加有 LC 滤波,减轻电磁阀脉冲 对其它电路的 干扰。
   绿色箭头为  ...

兄弟,我按你的方法所画的电路图,你看有什么问题吗

@wh6ic :好的,感谢
应该没有大问题。 回头 愿意的话,把 PCB 局部的 图贴出来 @ 我 看看。

网友C(2022-06-02):
有现成的样机,方案也可以转让
全自有技术,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13gs.success.result.1.6d567a869r7yiy&id=673363627253

网友L:
一个线圈有啥可紧张的,至于......

网友M(2022-08-11):
自己做伤脑筋,还是和买电磁阀一样买个驱动板!

网友N(2023-10-20):
MAX22200驱动电磁阀功能和可靠性非常不错,这是数据手册

网友O(2024-01-27):
光耦+MOS就可以,这又不是高频输出,不需要专用驱动芯片,输出加个ESD保护就可以了

网友P(2024-03-29):
引用 网友F:
电磁阀吸合时,驱动电压越高,电流上升速度越快,吸合速度也快,保持阶段,需要降低电流,防止线圈发热。释 ...

膜拜大神,这样的驱动方式适用于所有直流脉冲阀吗?可以详细说一下吗?非常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