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水平的人看自激多谐振荡器!

楼主(2021-03-23):
今天21网站公众号,谈论的是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区别,这篇**纯属娱乐性质,并不代表真实情形。

本贴使用一个自激多谐震荡器,来研究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对同一个电路的理解,看看有什么不同。

电子爱好者:

本科生:

研究生:

博士生:

看似简单的电路,博士生可以在核心期刊上,发表长达几十页的论文,普通人就是玩电容充放电。

网友A:
见仁见智这叫,要这些图给我女儿,她可能会画眼睛和鼻子上去

网友B:
我是 门外汉,连 电烙铁,万用表与示波器 都没有,电脑也不会用,只有 面包板和鳄鱼夹,
我是 学渣,高等数学未学到,外语更是文盲级的,维修我不懂,但自己造出来的电路 能正常运行。

你这是,我是保安我骄傲的套路!

楼主:
不是角度不同,而是深度不同。

网友B:
从 傅里叶级数 看来,三角波与锯齿波 的谐波 也蛮丰富的,为何不算进 多谐 的账上 ?!
可能是因为,三角与锯齿 是渐变波,方波则只有 跳变与稳态(在多谐振荡器中是 暂稳),波形产生的方法也不一样,
方波的跳变与稳态,都是由管子的互动而达成的,无源元件只作暂稳态的维持之用,而不是波形的缔造者。

网友B:
高数我不懂算,只是
忽然想到一些 电工学 的慨念,觉着
方波高度 近似于 基频(正弦)波的 有效值。

网友C:
社会有分工,每个岗位都有贡献。博士做基础型研究,本科做应用型开发

楼主:
关于应用研发,是软件方面的另说,但硬件方面的就不好说了。小公司为节省成本,软件和硬件全由一个人做,例如前天某网有个帖子,做软件的被老板逼着做大功率开关电源,没有任何开关电源研发经验,跑论坛问方案。大公司或者专业模电研发公司,是一个博士带俩硕士,以及几个本科生组成一个研发团队的。

网友D:
有个成语叫什么来着,目无全牛?博士的水平就是不一样,已经没有了零件,完全数学演绎了。博士级看不懂,按照2楼说法,我是幼儿园级别。

网友E:
直面剖析

楼主:
人家的研究比较深,相比于普通人满足于电路有功能就行,结果就是人家能把器件的性能压榨到极限。

典型的例子就是高速ADC,人家能做到几个G,我们只能做低速几百兆,所以示波器早就做到4G带宽,就是买不到高速ADC,只能玩玩超频。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人家的研究比较深,相比于普通人满足于电路有功能就行,结果就是人家能把器件的性能压榨到极限。

典型 ...

而且,挖潜之余,可靠性与电磁兼容性都不缺。

网友B:
如果有精准的翻译,也许我亦能明白那此博士论文说的究竟是甚么,那些线上翻译太不给力了!

网友B:
视角也好,深度也罢,层次肯定不一样,
高数分析跟动画解说,教学对像根本就是两个极端。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关于应用研发,是软件方面的另说,但硬件方面的就不好说了。小公司为节省成本,软件和硬件全由一个人做,例 ...

去年口罩机火的时候,老板让我一个月搞出口罩机用的超声驱动电箱,可我只是个搞单片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去年口罩机火的时候,老板让我一个月搞出口罩机用的超声驱动电箱,可我只是个搞单片机的 ...

看这个电路板,复杂程度跟捕鱼机差不多。

当然了,如果没有参考别人家电路,自己独立研发,那就厉害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看这个电路板,复杂程度跟捕鱼机差不多。

你觉得现实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这个电路板,复杂程度跟捕鱼机差不多。

不是这种的,是数控的,比这个复杂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