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精确定时us

楼主(2021-03-23):
c8051f的片子,倍频后跑到88M,为了做精准的脉冲,例如定时22us,在定时器0设置的时候22/0.0113
这时候误差就来了,因为定时是整数操作小数被舍去,所以累计误差会越来越大,当脉冲数量多的时候
这种误差就很明显7-80us甚至更大,大家想想有啥办法补偿,让他更精准,谢谢大家

网友A:
你把C程序代码算式列出来

网友B:
时钟88M,要得到22us,应该很准啊,22*88=1936分频,怎么会有小数?假如定时器计88个数中断一次,那就是1us的周期,需要多少us就再中断里计个数不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钟88M,要得到22us,应该很准啊,22*88=1936分频,怎么会有小数?假如定时器计88个数中断一次,那就是1us ...

cpu分频是固定的12/4/48

网友C:
引用 楼主:
cpu分频是固定的12/4/48

用4分频,时钟为88/4=22MHz,计数22个时钟就是1us,不是很准的吗

网友D:
22*88=1936,整数哦。

网友E:
如果是项目限制,使用 12/48 分频,引入了 3 这个不大友好的数字,可以每 3 的整倍数校正一次分频系数,比如每三次定时中断,其中一次调节系数,一次恢复系数,或者 六次/九次/十二次 中断,调节一次,然后恢复。
如果对 间隔要求很严,不允许间隔校正,可以考虑将 定时最小粒度 设置为 1.5uS、3.0uS 之类,不使用 1.0uS 这个引入误差的数字为最小粒度。

网友E:
另外,88MHz 是用哪个频率 倍频得到的? 比如是用 22MHz 晶体? 不能改成相近的 22.1184MHz?  其它频率附近,都可以找到非常多附近的频率。
晶振厂家 通常会欢迎你的。

网友F:
定时器溢出时间计算方法:Tout=((arr+1)*(psc+1))/Ft us.
22us=1 000 000 *1936/88 000 000
正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