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直流放大电路不正确是什么回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3-23):
放大的是3脚对GND的电压差,并非R4两端的电压差。

网友B:
r4和r5对调

网友C:
这完全不是你想象的把0.033v放大80倍。

你这是把 30v 输入信号放大到 81 倍,运放肯定饱和。
13点几伏是饱和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完全不是你想象的把0.033v放大80倍。

你这是把 30v 输入信号放大到 81 倍,运放肯定饱和。

他这是电阻放错位置了。那个可调应该串在30V电源的出口处而不是GND这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