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益带宽积与运放稳定性的关系是什么?

楼主(2021-03-24):
有些**说不能太大或太小,设计运放芯片时,设计在某段范围内才合适

网友A:
增益带宽积只是个综合指标,是否稳定还得看其它具体的特性。

网友B:
频率愈高,输出幅度愈小,频幅乘积 近似常数,
输出波的相移 与频俱增,倘若移了 180° ,增益 还未降至低于 1 ,这放大器就~~。

网友B:
芯片设计人,也就是 这型号的一篮子特性 的实现者,
为甚么说是实现者,因为,决策者可能不是你,而是客户或老板,
我觉得,在考虑 增益带宽积 之余,也在 杜绝自激风险 上多点琢磨,让电路设计者省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频率愈高,输出幅度愈小,频幅乘积 近似常数,
输出波的相移 与频俱增,倘若移了 180° ,增益 还未降至低 ...

任何 有源器件,当频率高到某程度,都会疲软,带宽,是 输出功率减半 的那点决定的,
带宽多宽与增益多高,皆  因器件而异,但  增益带宽积与闭环稳定性  则是器件自己事(亦就是 波特图 所反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