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 一复位就不启动了

楼主(2021-03-24):
GD32E230 设的内部晶振,用Keil 调试,运行正常,只要一复位就不启动了,哪位大神帮助一下,困扰好几天了

网友A:
用官方提供的例程试试看吧,E230我用到现在,没有你说的这个情况,按理来讲,先不要怀疑芯片质量。也不知道你是怎么操作的,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B:
可以贴一下代码吗?主函数和时钟设置部分。还有你说的keil调试是可以的,复位是使用keil的复位还是烧录到硬件的复位

网友C:

boot0有拉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boot0有拉低吗?

boot拉低了,以前用的是stm32f030K6T6,没问题,换上GD32E230后,调试运行没问题,硬件复位后,不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贴一下代码吗?主函数和时钟设置部分。还有你说的keil调试是可以的,复位是使用keil的复位还是烧录到硬 ...

楼主:
硬件复位后不运行,软件调试时复位好用

网友D(2022-05-17):
我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E:
“硬件复位后不运行,软件调试时复位好用”
软件反面有一个可能性你查查:程序里面用了没有初始化的变量或指针,调试的时候因为不掉电变量/指针保持以前的值,调试运行时能正确,但硬件复位,这些变量/指针的值可能不是允许的值,导致程序跑飞;

网友F:
这个可能性非常多
比如你去掉了“USE MicroLIB”的勾,它就会复位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