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float型变量会死机?

楼主(2021-03-24):
最近使用GD32F303RE芯片,使用Keil5.24编程,发现一个问题,只要定义了float型变量,就会导致死机进入HardFault_Handler.比如在子程序中定义一个float的变量,调用这个子程序就会进入HardFault_Handler,如在main中定义,则是进入main就会死机。测试了GD32F30x_Demo_Suites_V2.1.0中的使用了浮点数据的例程,也是死机,请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解决了,例程target 里有个Floating Point Hardware,选择了Single Precision,改为not used就没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了,例程target 里有个Floating Point Hardware,选择了Single Precision,改为not used就没问题了 ...

这只是临时解决了。你把硬件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