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样片试样

楼主(2021-03-24):
今天拿到华大的样片,不知道如何确认第一脚了,丝印文字的方向和那个点不一致。不知道是依那个点还是文字方向。

网友A:
是哪颗芯片?可以上传个图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哪颗芯片?可以上传个图片看看。

HC32F460KETA,这个片替换STM32F103R8T6好像PCB都要重新画过,不能PIN  TO  PIN

网友B:
那个标识是有点一言难尽,先找最小那个点,结合字符丝印的方向,确定第一脚

网友C:
先做个板子啊

网友D:
这个建议还是拍个照片,而且一般是有Mark点的,你仔细瞅瞅

网友E:
我记得有个凹点的对应丝印那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