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无刷无感电机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3-24):
电机无感 ?!
不大可能吧 ?!
除非是 压电或静电 式的,
低感及低惯性 倒真个是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无感 ?!
不大可能吧 ?!
除非是 压电或静电 式的,

没有听说过,新叫法。

网友C:
无感,也就是无感应,再具体就是无霍尔传感器感应,

网友D:
方波的么,会不会过零检测没弄好,不然应该按过零检测换相现在很成熟的呀满大街跑

网友E:
无感换相主要是在启动之前的定位,怎么确定当前位置;
确定位置之后的低速启动再由AD读取反电动势判断过零点进行判断;
看电路图你的系统是没有使用比较器的,那么你这个如果是单AD采集的话,你的速度上不来;
如果是转速很高的话,建议用比较器,或者多AD采集判定换相。

至于你说的换相卡顿,建议更改一下过零检测的AD采集是否准确,以及过零点后的30度换相时间问题。

网友A(点评):
「无感」换相,相当于有刷电机的 中性点(火花最小)。

网友F:
把tianxj01得帖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