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TC在安装使用过程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21-03-24):
工程师根据产品的防护等级设计防护方案之后就是防护器件的选型,选型完毕,电子保护器件到货之后就是安装。高分子聚合物自恢复保险丝为例,来细说自恢复保险丝的安装注意事项。自恢复保险丝可用于计算机及其外部设备、移动电话、电池组、远程通讯和网络装备、变压器、工业控制设备、汽车及其它电子产品中,起到过电流或过温保护作用。

1. 避免在器件芯片上产生较大的机械应力。

聚合物型PTC器件在工作中会伴随有聚合体本身的热膨胀。如果在某些安装情况下导致器件芯片两端承受较大压力,挤压,扭曲,弯折等,热膨胀现象将会被限制,那么会影响到器件电气性功能,保护器件有可能无法在故障条件下保护。最初设计中,设计者应该考虑在保护器件芯片周围留有一定空间。

2. 避免对器件有化学污染。

某些类型的油脂、溶剂、油液、燃料,工业清洗济,胶体挥发物,硅基油以及电解液可能会对器件性能产生负作用,设计者使用时应加以考虑。

3. 焊接注意事项。

当需要使用波峰焊或回流焊时,遵循规定的操作流程进行操作。

当需要使用点焊(电阻焊)和聚合物PTC器件端子进行连接时,为保证PTC器件规定电气性能点焊点应当控制在芯片边缘2mm以上,必须保证焊接飞溅不接触到PTC芯片。而且焊接条件不会将PTC器件加热到超过它的最高温度。

当需要手工焊接时,避免焊接温度过高将PTC器件加热到超过它的最高工作温度点。同时应当控制焊接时间。对操作者规定严格的焊接工艺操作规范。

4. 避免造成无包封器件短路。

当使用无包封PTC器件时,如果PTC器件边缘和固定器间存在导电物件污染。例如金属屑或锡球。可能会导致氧化以及燃烧等故障的发生。

5. 其它注意事项

超过器件最大额定值进行操作,或者不正确的使用都将导致器件被损坏,并且可能导致电狐或燃烧。

器件适用于对偶然过电流或过温故障保护。不应当被用于故障不断反复发生,或者持续时间过长的场合。

如果工作电路中存在很大的电感性元件。这可能会在自恢复保险丝PTC器件上产生一个感应电压,会超过PTC器件规定的额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