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小白没用过32位的MCU,想问一下这个灵动的下载电路

楼主(2021-03-24):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本人之前没用过灵动的单片机,现在想学习一下,不明白如何设计下载电路,51的各种单片机,一般资料前面都会直接画出来原理图,这个我没找着,谁能指点一下?另外想问一下ST-LINK V2可以当编程器来刷程序吗?

网友A:
只要把VCC、GND、SWDIO和SWCLK就上就可以。

@sbalwalw :不用完整的IO一样的,1个完整的端口可以一次读写操作8个IO口,同理,不同端口的IO口分开操作就是了,写就先拆分位,然后写入不同端口,读就先独处不同位然后拼接成完整的字节。
非常感谢,已经搞定了,就是有件事想不明白,这个MM32F003的MCU,如果我要输出8位并行的数据来驱动屏幕,该怎么输出啊,没有一个完整的端口,全是不连续的,这个要如何对外输出整字节的并行数据啊?可以指点下吗?

网友B:
官方的开发板都会公布原理图的,你去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C:
你用的是哪个板子

网友D:
看数据手册或者官方DEMO板

网友E:
还没有遇到过楼主的情况,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F(2021-05-23):
第一,下载程序用SWD接口,也就是SWCLK和SWDIO两根线,一般是PA13和PA14,第二问题是不能用STLINK刷,要用jlink或者是DAPLINK或者是MM32家自己的link刷

网友G:
为何不直接买个灵动的开发板。

网友G:
灵动的官方开发板带烧录器的,非常好用。或者单独买个灵动官方的烧录器。MM32-LINK

网友H:
如9楼所说的,买个带烧录器的开发板试试

网友I:
参考开发板的原理图即可,没有特殊之处

网友J:
直接看开发板的原理图就都明白了,至于数据问题还是先看教程

网友K:
参考一下官方开发板的原理图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下载程序用SWD接口,也就是SWCLK和SWDIO两根线,一般是PA13和PA14,第二问题是不能用STLINK刷,要用j ...

非常感谢,最近有点忙没时间上来,现在才看到你的回复,感谢你的热心

网友E:
可以把你使用的开发板发出来吗?

网友L:
你是说串口的下载电路吗?就是那个自举电路吗?

网友M:
你是说自举电路吗?
还是?

网友N:
这个应该就是自举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