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F0133 RTC时钟不准

楼主(2021-03-24):
电路板是官方的MM32_LQFP48_CoreBoard V1.0,使用外部LSE,用示波器看晶振波形很稳定,频率32.7677KHz,但用官网下的代码,1s相差大概100~200毫秒,且误差不稳定。读RTC_DIV的数据也一直在变化。

楼主你好,请问这款开发板官方有原理图吗?我一直没找到

网友A:
这样看您的测量方法,示波器探头必须测量PA8(MCO)输出的LSE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看您的测量方法,示波器探头必须测量PA8(MCO)输出的LSE信号。

我测了MCO的输出在33KHz左右,但库函数里面RCC_MCO_LSE、RCC_IT_LSERDY都定义为0,RCC_CFGR_MCO也只定义了3位,我都按数据手册里的改了。仿真时我看了RCC_BDCR的寄存器的RTCSEL位,选择LSE时无论直接写寄存器还是调用库函数始终为00。搞了半天,看数据手册惊呆了,RCC_BDCR的寄存器的RTCSEL位在位指示里是10:9 2位,位说明里9:8 2位,库宏也是按9:8 2位定义的。于是把宏改为10:9 2位,RTCSEL和数据手册里的位说明一致了,但时钟跑得更快,5s闹钟中断只要3~4s。还是那个问题RTC_DIV的数据怎么会变呢,又不是计数器,分频器的数据一直变计时怎么可能会准。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9:8两位是正确的,应该是位图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9:8两位是正确的,应该是位图画错了。

但keil里面调试时寄存器是按10:9两位显示的,LSE-->01显示的是00.LSI-->10显示的是01。最主要的是RTC_DIV预分频因子寄存器文档里说每个TR_CLK周期会重载RTC_PRL的值,RTC_PRL的值是在初始化时写了一次。预分频器的值怎么会一直变呢?

网友B(2021-05-23):
这个倒是没遇到过,楼主最后解决了么

网友C:
一般内部RTC都不是太准,可以考虑外部RTC芯片试试

网友D:
确实内部的晶振误差比较大,推荐用外部的32768,这样误差较高。

网友E:
我想问下1S差个100-200ms是怎么测试的。
我用的rtc,也确实存在误差,一天也就差个几秒,基本上RTC跑起来,就没人关注了。
也没有专门的去测量过。
只是设备跑了好久,突然有人说,查了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问下1S差个100-200ms是怎么测试的。
我用的rtc,也确实存在误差,一天也就差个几秒,基本上RTC跑起来, ...

设置1秒中断测啊,1天差个几秒钟也还可以接受,每天同步一次时钟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内部的晶振误差比较大,推荐用外部的32768,这样误差较高。

是用的外部晶振

网友E:
引用 楼主:
设置1秒中断测啊,1天差个几秒钟也还可以接受,每天同步一次时钟就可以了 ...

这样试的话,把时间弄长一点,比如30秒,
也许会可靠一些

网友F(2021-08-25):
建议用外挂的时钟芯片吧,这样会稳很多

网友G:
是不是板子的温度散热不好呢?因为内部RTC受温度影响很大

网友H:
看看温度等外部影响方面,因为你这误差有点儿大了,不太对劲

网友I:
这么大的误差 觉得不太对劲,可以问问官方的技术支持,FAE,问问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吧

网友J:
看看是否有干扰源吧,这误差有点儿大,一般情况不会有这么大的误差呢

网友K:
看看官方的RTC例程吧,看看是否有什么出入,对比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补偿系数之类的 看看是否可以调节

网友L:
用外挂时钟吧,稳得很

网友M:
楼主用的是官方例程么?按理来说误差不应该这么大的

网友N:
是不是外部有干扰呀,误差咋这么大呢

网友O:
楼主后来解决了么?是否可以用补偿的方式解决问题呢?

网友P:
感觉是有干扰才导致这么大的误差,1S就差100多个ms,误差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