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403arct7的PB4无法控制,请问怎么解决(done)

楼主(2021-03-24):
403arct7的PB4无法控制,看手册默认功能是JTAG的JTRST,已经加了GPIO_Pins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 还是无法控制,输出高电平,请问一下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这个帖子有描述方法
https://bbs.21ic.com/icview-3045792-1-1.html

网友B:
没使能时钟,即使是STM32,在重定向之前也是需要使能时钟的

楼主:
已经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