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久放不用需要激活?

楼主(2021-03-24):
最近做一批产品发现第一次上电测试时发现电流要降到正常静态工作的电流(0.1ma,电解电容为4.7uF 400V)需要几分钟的时间,而只要达到这个静态电流后,后面再上电就很快达到,现在分析是电容的原因,这样的电容是二手电容还是电解电容都会存在这种现象?

网友A:
电解电容久放(例如:1~2年)后,刚上电时,其漏电流会显著增加。但上电一段时间(例如:20~60分钟)后,漏电流减少或基本恢复正常。

网友B:
激活电解电容  ?  ?  ? ?

有这个说法的么 ? ? ? ?

网友C:
恢复 氧化层,恢复绝缘性能。 大概、可能、可以 理解成 激活 吧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解电容久放(例如:1~2年)后,刚上电时,其漏电流会显著增加。但上电一段时间(例如:20~60分钟)后,漏 ...

谢谢,用电解电容那么多年,从来没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D:
不是所有电解电容都能 復活 的; 能「復活」的,寿命又如何,ESR又如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激活电解电容  ?  ?  ? ?

有的!大功率的变频设备,其直流母线的电容量比较大,长期放置以后,甚至要求上电时候以较低的电压,不能直接上额定电压,慢慢激活电容。

网友F:
维修变频器过程中,曾使用楼主所说的方法激活过闲置多年的储能电容。

网友G:
的确有此说法

网友H:
没这个说法吧?我有几个90年底啊做音响时留在家的电容10000uF 50V,静置20多年没通过电,去年拿来用,测试容量、ESR都正常,充放电电流也正常。

网友:
这个还没听说过,哈哈

网友I:
电解电容里面的电解质长期放置不通电使用,可能再初次使用时需要一个重新活化电解质的过程,就好比如最顶级的运动员,你让他几个月不进行大运动量的相关运动就直接参加比赛,其结果可想而知。特别是容量大的电解电容,久置后再初用时漏电流与一直使用的同种电容漏电流差异可能会比较明显,充放电几次后会稳定下来,再测试、判断各项技术指标能否达到使用要求。

网友J:
电解电容很久没用过了,顶起。

网友K:
就是一个修复预热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