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芯片型号,用来驱动N+P管双沟道MOS的

楼主(2021-03-24):
丝印7H z, SOT23-6封装  。肯定不是三极管,1和4接地,2,5接单片机,3,6分别接N+P管双沟道MOS的栅极。

网友A:
〓◆ 贴片代码 SMDcodes 1780页 19.0M 超清书签版.pdf ◆〓 共7册

引脚符合描述,就是这个东东了

楼主:
非常感谢!原来里面有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 贴片代码 SMDcodes 1780页 19.0M 超清书签版.pdf ◆〓 共7册

还有这样的手册,太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