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请问EEPROM会按字节损坏吗?

楼主(2021-03-24):
(无正文)

网友A:
理论上当然有可能的,你老往一个地址写肯定坏的快
建议还是先怀疑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当然有可能的,你老往一个地址写肯定坏的快
建议还是先怀疑程序

这个知道的。就是不清楚是整个EEPROM坏了,还是读写地址对应的空间坏了。

网友B:
一般情况下,不需要考虑你写坏的情况,你才写多少次呀。不要老怀疑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知道的。就是不清楚是整个EEPROM坏了,还是读写地址对应的空间坏了。 ...

整个坏的可能性不大,最多就是对应的页坏了

网友C:
原来遇到一个情况,STM32的一个64kflash的单片机当128k使用,有的能写有的是坏的

网友D:
换FRAM吧,不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FRAM吧,不容易坏

老板要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