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有没有人用过ATMEGA16 这款单片机及其编译环境

楼主(2021-03-24):
#include<iom16v.h>#include<macros.h>
这两个头文件哪里能下载到,

网友A:
一般用的是ICCAVR7.22的编译器,下载用的是Progisp172,另外WinAVR和AVRStudio编译器都有使用

网友B:
你这用的不是AVRGCC编译器吧.
现在直接安装microchip studio 或者MPALABx

楼主:
我现在有个设备里面的这个单片机坏掉了,原厂又不给修,报废了可惜,想买个裸片,把好的代码(二进制)读出来,再下到这个裸片上,各位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C:
amobbs. com 有大量的关于这个芯片的代码,用cvavr比较容易上手,它与keil很相似,用2.0.5.0这个版本比较好

网友C:
如果程序不复杂,就自己写,如果楼主需要,我可以免费送你开发板和芯片,我以前做开发板剩下了一点,不过估计要星期天我才能回去发货,但是,这个需要专用的下载线才行

网友C:
你想读出原厂的数据,估计已经加密了的

楼主:
不知道能不能读出来,程序还是很复杂的,能读出二进制码就可以,然后把这个二进制的码再写回到新的裸片里面,
我的芯片是贴片44脚的,我出钱买你的吧,下载线如果能一起买到,就好了,

网友D:
这个芯片,12年前风靡一时,性价比最好的8位单片机,很多人都用过

网友D:
可惜后面被炒货、囤货搞死了,价格翻了很多倍,没人再用了

网友E:
这个片子是可以配熔丝位的,估计已经加密了,不好搞;不如了解功能直接抄功能来的快

网友F:
我用ATMEL Studio 7.0很好用的。

网友C:
我的是DIP40直插开发板,没有下载线,需要的话直接送,不讲钱的

网友C:
cvavr加几十元的avrisp下载线即可,不需要其它软件了

网友C:
不用读了,肯定读不出来的,读出来的也是乱码,人家肯定加密了的

网友G:
这单片机不像是可以做复杂功能的东西呀,对功能需求非常清楚的话还不如自己开发开发呢

楼主:
是不是这种下载器啊

网友C:
是的,第一个53元的那种,里面有个usb转uart芯片,最好不要买2303芯片,这个芯片兼容不好,有时候它会死机

网友C:
中间的两种是模拟usb的,好不好我没有用过

网友H:
直接安装MPALABx

网友I:
这个还是很容易上手的

网友J:
原厂的数据,估计已经加密

网友K:
ICCAVR7.22的编译器

网友L:
不复杂的话 自己编写一个啊

网友M:
一般原厂都自己加密了啊

楼主:
有谁提供个atmega16.h头文件

网友N:
楼主自己来进行写代码吧,应该也不是很复杂的。

楼主:
是这个编译软件吧,现在缺个头文件,ATMEGA16.H。。下载器如果选用JTAG,是不是只要是JTAG的下载器都可以下载啊,我这里有STM32的JTAG下载工具,,能不能用

网友O:
现在很少人用这个了

楼主(2021-04-28):
用第一个下载器,那个接口怎么和我这个图的接口对不上啊,电源是反的,

楼主(2022-04-14):
用AVR STUDIO怎么连不上AT16的单片机啊

网友P:
还是要看你用的什么IDE和编译器

楼主:
用的这个下载器,就是连部上出现如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