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utoChips开发板收到后,使用KEIL5开发,打开例程显示找不到...

楼主(2021-03-24):
开发板收到后,使用MDK开发,显示大家有遇到的吗?Error instantiating RTE components
Error #540: 'AutoChips.AC781x Development Kit::Board Support:AC781x Development Kit:Debug Interface:1.0.0' component is not available for target 'GPIO DEMO'
Error #540: 'AutoChips.AC781x Development Kit::Board Support:AC781x Development Kit:OLED:1.0.0' component is not available for target 'GPIO DEMO'
Error #540: 'AutoChips::Device:ATC Drivers:DMA:1.0.0' component is not available for target 'GPIO DEMO'
Error #540: 'AutoChips::Device:ATC Drivers:GPIO:1.0.0' component is not available for target 'GPIO DEMO'
Error #540: 'AutoChips::Device:ATC Drivers:I2C:1.0.0' component is not available for target 'GPIO DEMO'
Error #540: 'AutoChips::Device:ATC Drivers:UART:1.0.0' component is not available for target 'GPIO DEMO'
Error #540: 'AutoChips::Device:Startup:1.0.0' component is not available for target 'GPIO DEMO'

网友A:
解决了吗?

网友B:
一些支持包没勾选,device选项,可以截个图看一下

网友C:
keil没这个版本,最低也是1.0.1,估计要更新版本才行

网友D:
是MDK 5.30吗?目前只听说过5.30版本报错。

网友E: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F:
哪个群友在XP下用这个开发板的吗?这个AutoChips开发板子

网友G(2021-07-30):
引用 网友D:
是MDK 5.30吗?目前只听说过5.30版本报错。

我的是MDK5.30版本报错

网友H:
找不到库文件

网友I:
这是安装包选择的问题

网友J:
有许多的安装包和固件,不同版本下调试

网友K:
ARM.CMSIS.5.5.1.pack?

网友L:
有没有不包含固件库

网友M:
有底层库吗?

网友N:
都有提供对应的固件库和案例代码

网友O:
您的开发环境或工具都是属于通用类型

网友P:
【ARM::CMSIS:CORE】按要求更新到5.0.0以上

网友Q:
就是需要装pack

网友E: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期待早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