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的Timer43输出PWM使能影响无效电平

楼主(2021-03-24):
在使用F460的Timer4控制电机时发现,改变OCSR寄存器的OCEL时会出现OCPL跟着一起改变的情况,OCEL写1输出PWM正常,但OCPL同时会自动被置1,当关闭PWM输出时,即OCEL写0时,OCPL继续保持为1,导致PWM输出保持高。
PWM模式使用直通模式,并且L通道也通过CSMR配置为了独立模式。
找了两天始终没找到原因,请官方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UL最严重,切相切不了了

网友(2021-06-29):
您好,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A:
OCPL是跟随PWM的高低电平变化的,设置OCEL无效电平之后,再设置OCPL为需要的电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CPL是跟随PWM的高低电平变化的,设置OCEL无效电平之后,再设置OCPL为需要的电平 ...

对的,OCPL可以看作是一个中间信号,有两种控制方式,其一是OCEL disable之后,直接在寄存器操作OCPL,其二是OCEL设置enable之后,由OCCR和OCMR的逻辑调制OCPL,

网友C:
1 开始我怀疑是  Keil的vsd文件编写错误,   后来仔细比对了 用户手册, 发现没有问题.
2 仔细研究了这个Bug, 裁剪了所有代码.  发现规律,   OCPL  OCPH似乎是  状态寄存器, 反应当前引脚的电平, 而非 控制寄存器.   其控制并不由用户控制!!!

3 严重怀疑是用户手册错了.   最最起码, 哪怕 OCPL OCPH由OCCR&OCMR的逻辑调剂, 那么用户手册也存在严重的表述错误,  误导用户!!!

4  PWM输出的时候, OCPH OCPL电平不定, 这个时候 用户按照原先设定的  电平, 希望OCEL OCEH 禁能之后,  可以完全控制MOS桥,  但是 事实是, OCEL OCEH禁能之前, OCPH OCPL随机, 很可能 禁能之后就 短路桥了

短路,过流,过压可以用EMB功能关闭PWM……………………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 开始我怀疑是  Keil的vsd文件编写错误,   后来仔细比对了 用户手册, 发现没有问题.
2 仔细研究了这个Bug ...

当OCEL为1的时候,OCPL是由OCMR和OCCR等共同调制决定的,当OCEL是0的时候,OCPL可以通过寄存器自由设定。

@lavion :你根本用错了地方,出现特殊情况的时候,应该用EMB模块来控制PWM引脚的电平,EMB的IO或者比较器或者SW软件指令都可以关闭timer4的PWM!!!!!没看完手册就不要瞎说!!!!!!!!!!!!!!!!
如果手册说的对的,那么 这是严重的 芯片设计失误!!!! 如果芯片是对的,那么这是用户手册严重的说明错误!!!!!!!
压根不是这么一回事. 实际应用中, 一开始 OCEL 为1, 然后 在愉快的进行PWM控制. 但是 出现 特殊的情况, 过流/过压保护, 需要 输出 上下桥全部释放. 本来 设定好了 OCPL的无效电平, 现在 在OCEL=1,的时候, 不由用户决定的在被修改, 然后当过压保护成立,用户 写入OCEL=0的时候, 你说 下桥现在是高还是低? 你能确定么? 同理, 你能确定 当OCEL=0的时候, 到底是 释放桥 还是 短路桥?

网友D:
这么多问题,打算用这个系列的,现在用不用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么多问题,打算用这个系列的,现在用不用呢

不要用,小厂,支持力度特别差,一堆bug

呵呵……

网友E:
楼主请问你使用了多少Mhz的时钟呢?我遇到MPLL一使用就出问题了

那是你配置的参数不符合规则,被卡住了。

网友F:
MPLL的系数配置要符合要求,超范围了就会配置失败。参考用户手册1.21版本75页时钟源规格@pic学习能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 开始我怀疑是  Keil的vsd文件编写错误,   后来仔细比对了 用户手册, 发现没有问题.
2 仔细研究了这个Bug ...

紧急情况关闭PWM,有专门的EMB模块,不是靠这里的,你手册没看完……
难怪一直纠结这个地方,这里一般使能OCEL之后,就从来不care……

@lavion :是你一开始只看了用户手册的Timer4,没看EMB模块,所以才会对那个寄存器这么纠结,还怒不可遏……
看来你不光没看懂PDF, 还看不懂 我的意思. 语文有点欠缺. 什么叫 控制寄存器, 什么叫 状态寄存器, 自己好好琢磨
@lavion :事实上,OCEL/OCEH无效的时候,不是通过OCPL和OCPH控制引脚电平的吗???哪里错了??? 手册也没交代OCEL、OCEH在有效、无效切换时候保持电平,因为根本不是在你的使用场景下用的!!!!!!!!!!!
@lavion :解决问题就好了,纠结这么多也没哈用啊
这是 二码事!!!! 不是说 怎么解决问题, 要解决问题, 方法总比困难多. 我手册 定时器看了不下 7 遍了!!! 我说的 是 要么 这个手册写错了, 要么芯片 设计错了. 能听懂么? 手册说 OCPL OCPH 是 OCEL OCEH无效时候的 电平控制, 结果 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不是手册写错 或者 芯片错, 还 狡辩么?

网友G:
感谢楼主细致的分享,不错的经验总结,很棒的。

网友H:
华大代理  QQ:409946461 可以技术支持[

网友I(2021-09-26):
芯片的外设设计的经常超出正常人思维,说明书写的让人难理解,蛋疼的很,非用户体验友好型。如果不是缺芯片,根本不会有人鸟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对的,OCPL可以看作是一个中间信号,有两种控制方式,其一是OCEL disable之后,直接在寄存器操作OCPL,其 ...

这样的操作方式,说明书中没有写明吧,等着用户猜?两种功能混杂在一个寄存器位上,何不显式定义另外一个位标志,真是前无古人,让人蛋疼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紧急情况关闭PWM,有专门的EMB模块,不是靠这里的,你手册没看完……
难怪一直纠结这个地方,这里一般使 ...

应用上的东西,并非想你想的这么简单,不是我们没看,真的是用户手册要回炉重造。比如一部分章节"外设"用"周边"替代,是哪个应届生写的文档?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应用上的东西,并非想你想的这么简单,不是我们没看,真的是用户手册要回炉重造。比如一部分章节"外设"用" ...

要是手册写的不好,可以向厂商设计人员反应,通过代理或直接渠道

网友J:
pwm是调速用么?
相切不太懂

网友K(2024-08-23):
引用 网友I:
芯片的外设设计的经常超出正常人思维,说明书写的让人难理解,蛋疼的很,非用户体验友好型。如果不是缺芯片 ...

确实,尤其用到PWM 真垃圾这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