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SSD1627怎么配置才能启动?

楼主(2021-03-24):
SSD, COM, IO, TE, pi, mb
我按照 datasheet 上写的步骤配置,可是墨水屏并没有点亮。因为设置比较多,也不知道哪一点配置不对。屏商没有软件技术支持,有点着急,不知道怎么查找问题
以下是我们的配置程序,希望路过的高手指点一二,多谢!
uint8_t start_SSD1627(void)
{
                CommBuf.bytes[0]=SWresetLckCommW;   //1.软件复位及上锁(命令)+(数据)   addr=02h
                CommBuf.bytes[1]=0x00;    //data
                if(AM_HAL_IOM_SUCCESS !=am_hal_iom_spi_write(SPIOModule,SPICEn,CommBuf.words,2,AM_HAL_IOM_RAW))
                {//命令+数据=16bits
                                return 0;
                }
                for (uint32_t i = 0; i < SPItimeout; i++)    //等待复位结束
                {//during reset,BUSY=1
                                if(am_hal_gpio_input_bit_read(SPIbusyGPIO)==0x00)   //低为空闲
                                {
                                                break;
                                }
                                am_util_delay_us(100);
                }
                if(am_hal_gpio_input_bit_read(SPIbusyGPIO))   //如果是超时到这一步,直接返回
                {
                                return 0;
                }
                else
                {
                                am_util_debug_printf("1.SSD1627复位ok!!\r\n");
                }

                CommBuf.bytes[0]=OSClkCommW;   //2.内部晶振&时钟设置(命令)+(数据)   addr=01h
                CommBuf.bytes[1]=0x83;               //turn on internal oscillator and set time base=0.5ms
                if(AM_HAL_IOM_SUCCESS !=am_hal_iom_spi_write(SPIOModule,SPICEn,CommBuf.words,2,AM_HAL_IOM_RAW))
                {//命令+数据=16bits
                                return 0;
                }
                else
                {
                                am_util_debug_printf("2.内部晶振&时钟设置ok!!\r\n");
                }

                CommBuf.bytes[0]=CPVolCommW;   //3.充电泵电压及流注使能(命令)+(数据)   addr=03h
                CommBuf.bytes[1]=0x7b;                //set V0 output voltage and set the end level
                if(AM_HAL_IOM_SUCCESS !=am_hal_iom_spi_write(SPIOModule,SPICEn,CommBuf.words,2,AM_HAL_IOM_RAW))
                {//命令+数据=16bits
                                return 0;
                }
                else
                {
                                am_util_debug_printf("3.充电泵电压及流注使能ok!!\r\n");
                }

                CommBuf.bytes[0]=CPCtrCommW;   //4.充电泵控制(命令)+(数据)    addr=06h
                CommBuf.bytes[1]=0x05;               //Enable Cap-lite charge pump and set 8x multiplier
                if(AM_HAL_IOM_SUCCESS !=am_hal_iom_spi_write(SPIOModule,SPICEn,CommBuf.words,2,AM_HAL_IOM_RAW))
                {//命令+数据=16bits
                                return 0;
                }
                else
                {
                                am_util_debug_printf("4. 15V充电泵使能并配置成8x!!\r\n");
                }

                CommBuf.bytes[0]=CCPSCommW;   //5.充电泵设置(命令)+(数据)    addr=37h
                CommBuf.bytes[1]=0x00;               //set Cap-lite charge pump option:byte1=0x00
                CommBuf.bytes[2]=0x10;               //byte2=0x10
                if(AM_HAL_IOM_SUCCESS !=am_hal_iom_spi_write(SPIOModule,SPICEn,CommBuf.words,3,AM_HAL_IOM_RAW))
                {//命令+数据=24bits
                                return 0;
                }
                else
                {
                                am_util_debug_printf("5.15V充电泵设置ok!!\r\n");
                }

                CommBuf.bytes[0]=AnalCtrCommW;   //6.模拟控制(命令)+(数据)   addr=05h
                CommBuf.bytes[1]=0xd9;   //turn on bias,charge pump and V1 buffer:disable discharge,disable voltage regulation on V0
                if(AM_HAL_IOM_SUCCESS !=am_hal_iom_spi_write(SPIOModule,SPICEn,CommBuf.words,2,AM_HAL_IOM_RAW))
                {//命令+数据=16bits
                                return 0;
                }
                else
                {
                                am_util_debug_printf("6.模拟控制ok!!\r\n");
                }

                CommBuf.bytes[0]=LUTset1CommW;   //7.波形LUT设置1(命令)+(数据)  addr=16h----波形寄存器电压
                CommBuf.bytes[1]=0x3e;//0xd5;                   //waveform LUT setting
                CommBuf.bytes[2]=0xc6;//0x7d;
                CommBuf.bytes[3]=0xd0;
                if(AM_HAL_IOM_SUCCESS !=am_hal_iom_spi_write(SPIOModule,SPICEn,CommBuf.words,4,AM_HAL_IOM_RAW))
                {//命令+数据=32bits
                                return 0;
                }
                else
                {
                                am_util_debug_printf("7.波形LUT电压设置ok!!\r\n");
                }

                CommBuf.bytes[0]=LUTset2CommW;   //7.1波形LUT设置2(命令)+(数据)addr=17----波形寄存器电压
                CommBuf.bytes[1]=0x5f;   //7.2waveform LUT setting
                CommBuf.bytes[2]=0x59;
                CommBuf.bytes[3]=0xf2;
                if(AM_HAL_IOM_SUCCESS !=am_hal_iom_spi_write(SPIOModule,SPICEn,CommBuf.words,4,AM_HAL_IOM_RAW))
                {//命令+数据=32bits
                                return 0;
                }
                else
                {
                                am_util_debug_printf("7.波形LUT设置2ok!!\r\n");
                }

                CommBuf.bytes[0]=LUTset6CommW;   //8.波形LUT设置6(命令)----波形寄存器时间
                CommBuf.bytes[1]=0x65;//0x65;                  //waveform LUT setting(数据)addr=1b
                CommBuf.bytes[2]=0x83;//0x90;
                CommBuf.bytes[3]=0x8a;//0x00;
                if(AM_HAL_IOM_SUCCESS !=am_hal_iom_spi_write(SPIOModule,SPICEn,CommBuf.words,4,AM_HAL_IOM_RAW))
                {//命令+数据=32bits
                                return 0;
                }
                else
                {
                                am_util_debug_printf("8.波形LUT时间设置ok!!\r\n");
                }

                DisDataBuf.bytes[0]=RAMdata1CommW;   //9.RAM显示数据更新(命令)+(数据)addr=10
                for(uint8_t i=1;i<12;i++)
                {
                                DisDataBuf.bytes[i]=0xff;
                }
                if(AM_HAL_IOM_SUCCESS !=am_hal_iom_spi_write(SPIOModule,SPICEn,DisDataBuf.words,12,AM_HAL_IOM_RAW))
                {
                                return 0;
                }
                else
                {
                                am_util_debug_printf("9.send display RAM data ok!!\r\n");
                }

                DisDataBuf.bytes[0]=DisUpdatCommW;   //10.显示刷新(命令)+(数据)addr=00
                DisDataBuf.bytes[1]=0xa0;            //perform dispaly updata
                DisDataBuf.bytes[2]=0x40;
                if(AM_HAL_IOM_SUCCESS !=am_hal_iom_spi_write(SPIOModule,SPICEn,DisDataBuf.words,3,AM_HAL_IOM_RAW))
                {
                                return 0;
                }
                else
                {
                                am_util_debug_printf("10.等待显示刷新!!\r\n");
                }
                return 1;
}

楼主:
我的SPI是正确的,这个已经验证过的。就是SSD1627的配置,可能不对还是怎么回事,屏没有点亮

网友A:
没有技术支持和参考代码的厂家就是一个坑,硬件在你手里,这种情况下,只能是建议你抓波形了,SPI请再次读写寄存器测试,确保这个是正确的。在这个基础上,继续研究寄存器吧,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技术支持和参考代码的厂家就是一个坑,硬件在你手里,这种情况下,只能是建议你抓波形了,SPI请再次读 ...

多谢,我每次调用MCU硬件SPI写库函数,得到的反馈都是success,证明这个SPI应该是ok的了(我们公司居然没有逻辑分析仪)。屏商说这个很简单,别人都是试一下就出来了,我很想骂人。而且他们提供的SSD1627datashee好像是剪截修改版(我后来在本网站下载了一份原厂SSD1623的dtatsheet 才发现的)

楼主:
不明白在SOLOMON SYSTECH官网上为何居然不提供SSD1627datasheet下载!这个芯片留着他们自己当饭吃吗?别人不用它的时候,它啥玩意也不是。这个有何保密的,真是想不通那些芯片厂商或芯片代理是个什么心态

所以说没有技术支持的杂乱芯片,想要驱动起来,那是一个很大的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