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PETB IAP外部中断问题

楼主(2021-03-24):
      麻烦大家问个问题,最近产品换代在调HC32F460PETB,移植完程序后基本功能  中断都能正常工作,但是在加入IAP远程升级后,每当程序跳转到APP之后,外部中断都不能正常触发,其他的中断倒是很正常,有可能是哪里设置的问题呢

网友A(点评):
进APP之前调用enIrqResign把中断映射全都清零。 顺便请教一下,IAP里的升级标志位你是放在哪里的?我没找到这颗有备份寄存器,只能写在flash中吗?

楼主:
   遇到这种情况后,我把IAP功能删掉,不进行跳转,让程序直接从程序存储空间的0地址开始运行,外部中断又能正常触发,有点奇怪啊。

网友B:
老哥有没有用过TIMER4输出PW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有没有用过TIMER4输出PWM?

我这边拿TIMER6生成的PWM    应该区别不大

网友B:
timer4的要乱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