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有没有F403A 全双工I2S使能MCK的例程(done)

楼主(2021-03-24):
看了固件库的例程,I2S全双工例子工程里面没有使用MCK的,在库里翻到USB 音频例程里有用到MCK,但是不是用的I2S硬件的MCK,而是用了一个定时器模拟的MCK控制WM8988,有没有配置I2S全双工DMA,并使用I2S硬件MCK的例子,一直使用HAL库,对标准库不是很熟悉,需要例程参考。
另外AT32类似CubeMX的配置程序有进展没有,什么时候能发布,太需要这类图形化配置软件了。

网友A:
AT32 bsp中这个demo满足要求吗?

网友B:
使用这个路径demo:BSP\AT32F4xx_StdPeriph_Lib_V1.x.x\Project\AT_START_F403A\Examples\I2S\I2S_FullDuplex\MDK_v5
在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函数内添加如下某一项
if(1)///<select PC6 as MCLK pin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axSpeed = GPIO_Max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if(1)///<select PA3 as MCLK pin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PinsRemapConfig(AFIO_MAP5_SPI2_0001,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axSpeed = GPIO_Max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if(1)///<select PA6 as MCLK pin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PinsRemapConfig(AFIO_MAP5_SPI2_0010,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axSpeed = GPIO_Max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同时再将原I2S_InitStructure.I2S_MCLKOE = I2S_MCLKOE_DISABLE;的参数I2S_MCLKOE_DISABLE修改为I2S_MCLKOE_ENABLE
此时就可以实现I2S2的MCLK输出了。代码中I2S3相关内容,如果你不用的话,直接删除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这个路径demo:BSP\AT32F4xx_StdPeriph_Lib_V1.x.x\Project\AT_START_F403A\Examples\I2S\I2S_FullDupl ...

非常感谢回帖,我认真看看学习一下,一直用的HAL库,标准库使用还真是不习惯。
真心期待雅特力也出一个类似CubeMX的图形配置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