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79 没有IIC口 是否可以通IO模拟来完成IIC通讯

楼主(2021-03-24):
CH579  没有IIC口 是否可以通IO模拟来完成IIC通讯

可以用io模拟IIC主机的功能

网友A:
厂家高价回收驱动IC,有货的老板报报!!  电话微信同步:13509661053

网友B:
模拟程序,只有一个发送函数和一个接收函数

网友C:
普通IO口模拟实现I2C通信

网友D:
用IO口模拟I2C能达到400k通信速度吗?

网友E:
只要你把相关的控制寄存器设置好,比如你要发送数据,就只要往相关的数据寄存器写一个数就可以了

网友F:
有些单片机具有I2C的IO

网友G:
模拟IIC需要CPU运算

网友H:
为什么很多应用,还要模拟IIC

网友I:
大多数单片机都没有IIC总线接口

网友J:
模拟IIC的时候,外设的data线上一般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K:
参考IIC协议

网友H:
档次较高的单片机才有IIC总线接口

网友G:
可以根据时序,通过IO模拟iic

网友F:
UART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E:
怎么实现双边模拟I2C通信

网友D:
按从芯片提供的IIC协议有序并配合地输出高低电平,从而模拟出能实现IIC通信的时序。

网友C:
教材上程序是使用IO口模拟的

网友B:
那没办法,只能用IO口模拟

网友K:
软件模拟iic,读取数据不稳定?

网友J:
IO口有内部上拉的话,也可以用

网友I:
用普通IO口模拟程序也不复杂,传输速度也不低

网友L(2023-08-31):
必须可以,这都是基础功能吧

网友M:
可以通过模拟IO来实现I2C通信。

网友N:
使用IO模拟IIC通讯可能会增加系统的复杂性和成本

网友O:
在模拟I2C通信中考虑到时序和电平逻辑的细节

网友P:
可能会降低通讯速度

网友Q:
似乎没有硬件I2C接口

网友R:
建议使用具有IIC接口的芯片或者将IIC接口扩展出来。

网友S:
在没有IIC口的情况下,可以使用CH579的IO口模拟IIC总线,模拟SCL和SDA线的电平变化,从而实现IIC通讯。

网友C:
使用IO模拟I2C通信可能会导致通信速度较慢

网友T:
软件模拟I2C通信需要严格的时序控制

网友Q:
将两个IO口分别设置为输出模式(用于控制SCL线)和输入/输出模式(用于控制SDA线)。

网友U:
编写相应的软件来实现I2C通信协议,包括开始信号、停止信号、数据位传输等。通常,你需要配置两个GPIO引脚分别用于SDA(数据线)和SCL(时钟线),并编写适当的代码来模拟I2C通信过程。

网友V:
要通过IIC模拟来完成IIC通讯,需要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

网友W:
当然可以啊,很多单片机都是用的模拟IIC。

网友X(2023-11-06):
平凡引脚口摹拟实现iic通讯

网友Y:
只有高级微控制器才有ic总线接口

网友Z:
大多数微控制器没有iIC总线接口

网友AA:
教材中的程序是使用IO端口进行模拟的

网友AB(2023-12-10):
UART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AC:
模拟iic需要CPU操作

网友AD:
为什么许多应用程序仍然需要模拟IIC

网友AE:
CH579没有IIC口,可以通过IO模拟来完成IIC通讯。

网友AF:
能否基于时序模拟iic

网友AG(2024-01-11):
在摹拟iic通讯中斟酌到时序以及电平逻辑的细节

网友AH:
利用引脚摹拟i2c通信大概会增长体系的复杂性以及本钱

网友AI(2024-05-07):
只要你设置了相关的控制寄存器,例如,你想发送数据,只要写一个数字到相关的数据寄存器

网友AD(2024-08-01):
大多数微控制器没有iic总线接口,

网友AB:
使用io来模拟i2c通信可能会降低通信速度

网友AC:
教科书中的程序是使用io端口模拟的,

网友Y(2024-09-03):
当然,这些都是基本功能

网友Z:
可以基于时序通过io模拟iic,

网友AJ:
GPIO模拟IIC属于常规操作,甚至可能比硬件IIC更为常用

网友X:
模拟iic时,一般会在外设的数据线上增加拉电阻,

网友AK(2024-10-09):
如果io端口有内部上拉电阻,也可以使用。

网友AL:
要通过iic仿真完成iic通信,需要实现其他方法。

网友AM:
你当然可以。许多单片机使用模拟IIC。

网友AN:
我可以使用一个io端口来模拟i2c以实现400k的通信速度吗?,

网友AO:
Iic通信是通过模仿普通的pin口实现的

网友AP(2024-11-08):
只有先进的微控制器才有ic总线接口

网友AQ:
Gpio仿真IIC是一种常规操作,甚至可能比硬件IIC更常见

网友AR(2024-12-11):
模拟iic时,通常会在外部数据线上增加一个牵引电阻,

网友AS:
你当然可以。许多Cs使用模拟iic。,

网友AT:
只要你设置了相关的控制寄存器,例如,如果你想发送数据,你只需要写一个数字到相关的数据寄存器

网友W:
肯定可以啊,而且很多时候IIC都是用IO模拟的。

网友AU:
Iic通信是通过模仿普通的引脚端口实现的,

网友W(2025-02-06):
可以的,IIC本身比较简单很多时候都是IO模拟的。

网友W(2025-04-05):
肯定可以啊,大多时候IIC都用IO模拟。

网友AV:
是的,可以通过模拟I2C总线的方式来实现I2C通信。你可以使用两个GPIO引脚来模拟I2C的SCL和SDA信号。需要编写相应的软件逻辑来控制这两个引脚的高低电平,以模拟I2C的起始、停止、应答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