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AN通讯多帧连续发送与接收问题(done)

楼主(2021-03-24):
主机CAN连续发5帧数据(8字节为1帧),从机接收的数据量正确,但是顺序错乱。
      下载视频
主机发(HEX):
00 00 00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2 00 00 00 00
00 00 00 03 00 00 00 00
00 00 00 04 00 00 00 00
00 00 00 05 00 00 00 00

从机收到(HEX):
00 00 00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2 00 00 00 00
00 00 00 04 00 00 00 00
00 00 00 05 00 00 00 00

00 00 00 03 00 00 00 00

芯片:STM32F103C8T6    HK32F103CBT6A     AT32F407VGT7       这3款芯片都存在这种现象(HAL与标准库都尝试过)。

1.主机发送的数据已经多次确认,是按1.2.3.4.5的顺序发送的,顺序正确。
2.每帧之间加延时会好
3.fifoPriority = ENABLE/DISABLE不会好
4.各位大佬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怎么解决接收的顺序问题?

楼主:
问题已解,fifoPriority = ENABLE要在主机发送端设置,而我是在接收端设置,所以不行

网友A:
这个fifoPriority是对应的是TFP吧
推测如下三笔报文的标识符设定满足红色标注,对吗
00 00 00 03 00 00 00 00——此报文标识符假设为A
00 00 00 04 00 00 00 00——此报文标识符假设为B
00 00 00 05 00 00 00 00——此报文标识符假设为C
其中B≤C<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fifoPriority是对应的是TFP吧
推测如下三笔报文的标识符设定满足红色标注,对吗
00 00 00 03 00 00 00  ...

报文标识符一样,ID是同一个ID。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B:
主机发送每帧间隔时间多长?从机是否中断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