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LF876A无法编程

楼主(2021-03-24):
主频8Mhz或16Mhz,使用的PCKIT3.5,已排除接线等故障,显示the following memory regions failed to program correctly:
program memory
Address: 00000001 expected value 0000118a received value: 00000000
programming failed.
请问各位专家,此故障是什么原因所致,如何克服,谢谢!

网友A:
电源怎么样?PCKIT3.5可能不能给板子供电,板子要单独接电源。

楼主:
楼上兄弟,电源的二种可能均已枚举遍历,软件中也设置过供电不供电,都不行。
现在发现SSOP28或SO28塑封的都正常,
QFN的出现怪异现象,点击READ读一次,然后再点编程则显示编程成功,可是上电系统并不运行,实在是奇怪

网友B:
布线画错了,这种情况基本是PDAT数据线接错位置

楼主:
感谢楼上兄弟,已经自己搞定,差不多就是你说的这样。
E文的说明书中间一段没看到,看到再修改就好了。
感谢各位!

网友C:
没有遇到过这个错误啊

网友D:
供电电压是多少

网友E:
会不会突然有压降啊

网友F:
板子要单独接电源

网友G:
怎么查出来的布线问题啊

网友H:
每次的现象都相同吗

网友I(2021-06-08):
PIC16LF876A无法编程

个人认为RESET悬空了,或复用了,导致启动不能进入编程搜索
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