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IAP 情况下 只CPU reset 会影响哪些呢?

楼主:
最近搞了个基于CAN 的IAP;

有个板子控制了电源,不能直接调用  NVIC_SystemReset()
所以想到只复位CPU,这样就保持 GPIO不变了;

代码如下:

        /* Only CoreReset.
        */
        __set_FAULTMASK(1);

        __DSB();

        SCB->AIRCR = ((0x5FA << SCB_AIRCR_VECTKEY_Pos) |
                      (SCB->AIRCR & SCB_AIRCR_PRIGROUP_Msk) |
                      SCB_AIRCR_VECTRESET_Msk);

        __DSB();

这样在 App 收到指令先调用全部外设的
HAL_DeInit(); 或者一个个调用类似 HAL_RCC_DeInit();这样些函数;

        /* Timers DeInit.
        */
        HAL_TIM_Base_DeInit(&htim2);
        HAL_TIM_Base_DeInit(&htim3);
        HAL_TIM_Base_DeInit(&htim4);
        HAL_TIM_Base_DeInit(&htim5);
        HAL_TIM_Base_DeInit(&htim6);

        /* DMA DeInit.
        */
        HAL_DMA_DeInit(&hdma_tim4_ch2);
        HAL_DMA_DeInit(&hdma_tim5_ch1);

        LL_DMA_DeInit(DMA2, LL_DMA_STREAM_2);
        LL_DMA_DeInit(DMA2, LL_DMA_STREAM_7);

        LL_DMA_DeInit(DMA2, LL_DMA_STREAM_1);
        LL_DMA_DeInit(DMA2, LL_DMA_STREAM_6);

        HAL_DMA_DeInit(&hdma_usart2_rx);
        HAL_DMA_DeInit(&hdma_usart2_tx);
        HAL_DMA_DeInit(&hdma_usart3_rx);
        HAL_DMA_DeInit(&hdma_usart3_tx);
        HAL_DMA_DeInit(&hdma_uart5_rx);
        HAL_DMA_DeInit(&hdma_uart5_tx);

        /* CAN DeInit.
        */
        HAL_CAN_DeInit(&hcan1);
        HAL_CAN_DeInit(&hcan2);

        /* UART DeInit.
        */
        LL_USART_DeInit(USART1);
        LL_USART_DeInit(USART6);

        HAL_UART_MspDeInit(&huart2);
        HAL_UART_MspDeInit(&huart3);
        HAL_UART_MspDeInit(&huart5);

        /* SPI DeInit.
        */
        HAL_SPI_DeInit(&hspi1);

        /* RCC Reset.
        */
        HAL_RCC_DeInit();

进行复位后,就会进入到 0x08000000 开始的bootloader;

升级完成后;bootloader 会跳转到 App运行(0x08002000);

现在的问题是,仅仅 core reset 会在 App 初始化外设,并产生中断的时候,PC指针会出现0 的情况,CPU 就进入 HardFault 了;
用 __disable_irq(); 在初始化时钟之后,其他外设初始化之前,屏蔽掉全部中断,在全部外设初始化之后,再调用 __enable_irq(); 开启全部中断;也会出现
PC指针= 0 的情况,CPU 进入 HardFault ;

不知道有大侠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吗?

网友A(2021-03-25):
app跳转bootloader,和bootloader跳转app,都可以设置好SP直接跳转吧,没必要复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p跳转bootloader,和bootloader跳转app,都可以设置好SP直接跳转吧,没必要复位吧? ...

在中断函数里面,直接设置 SP 指针和 PC 指针跳转可以吗?还在只能在中断函数外面设置这两个指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中断函数里面,直接设置 SP 指针和 PC 指针跳转可以吗?还在只能在中断函数外面设置这两个指针? ...

要在中断函数外面操作,中断函数里面会牵扯到内核的handler和thread模式切换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在中断函数外面操作,中断函数里面会牵扯到内核的handler和thread模式切换问题 ...

现在在中断外面了,但是还是有问题;
DeInit外设

CoreReset
进入 Bootloader
升级固件
跳转到App运行
外设初始化
工作不正常了,DMA等出问题,进入中断出不来

全部用的是HAL库;

求大侠帮忙啊;

OTA仅仅 CoreReset 咋处理外设?

楼主:
最近问题应该解了;

需要操作RCC的寄存器,把外设在App跳转之前全部关一编;

网友B:
都很厉害的,我来看看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