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PGC PGD引脚问题

楼主(2021-03-24):
某一个设计产品上,使用两个PIC单片机,两个单片机的PGC和PGD都直接连接在一起,VPP是分开的,我用KIT3.5烧写程序失败,这种接法还有什么工具能烧写成功吗

网友A:
用跳线连接就好了,给断开了,看看能否搞个跳线。烧录时候分别搞,弄好后,跳线帽给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