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和自感

楼主(2021-03-24):
互感M是否可以等于自感L1。在这个条件下,变压器如何绕制?@xukun977 @maychang @HWM @king5555

网友A:
不清楚你这个问题的具体技术应用,仅就变压器线性模型而言给个原理性的答复。

网友A:
由变压器(L1,L2,M)模型,按你要求有:

网友:
互感M是否可以等于自感L1

不能

网友A:
如果考虑全耦合近似,那么就有L1=L2。

网友B:
V2 是甚么 ?!
其实就是在 L1 里跟 V1 抗衡,造成 感抗与反射阻抗 的东西!

网友C:
对变压器而言,只连着本线圈的磁链形成的电感叫本线圈的漏感,连着两个线圈的磁链形成的电感叫互感,本线圈的互感加漏感叫本线圈的自感.所以一个线圈的自感要大于互感。当然有铁心,漏感很小,可以不计,那互感可以看作等于自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