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L110、L130支持DAPLINK烧录吗?

楼主(2021-03-25):
请问网友,L110、L130支持DAPLINK烧录吗?
我在TB买了两个DAPLINK,以前可以给STM32烧录,但是现在发现无法连接上L110。改用STLINK,JLINK,都行。难道有什么特殊设置?

网友A:
调试工具选项是否选择正确,具体提示什么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试工具选项是否选择正确,具体提示什么错误?

选项应该正确,以前用过。只连接4线vcc,gnd,clk,dio,没有连RST,好像DAPLINK没有RST。

反应是KEIL设置界面里,设备连接不上,SN,Decice后面空白,也可能是我的DAPLINK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