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快速上电启动的芯片(小封装)

楼主(2021-03-25):
(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使用 操作系统 的 单片机 ,本来就 上电可用 。

建议自己多拿单片机试一下,芯海32P20上电90ms,晟矽7050上电80ms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单片机  快速启动 30mS

然后开发阶段问价1.6RMB,开发完价格3RMB?

网友C:
不都很快吗?
慢是因为部分芯片内置了BOOTLOADER,开机时要先跑一段BOOTLOADER程序吧?
很多芯片上电后几百uS就可以执行代码。

求推荐

网友C:
晶振的启动稳定时间有几十mS,如果不用外部晶振,不开启动延时,一般都在1mS以内跑起来。

网友D:
您可以看下瑞萨的RA,或者RL78,最小封装2.1*2.7,QFN也有4*4mm。不知道您的快速启动需要做什么。汽车上一般要求50mS内要发出第一帧CAN 报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可以看下瑞萨的RA,或者RL78,最小封装2.1*2.7,QFN也有4*4mm。不知道您的快速启动需要做什么。汽车上一 ...

这边要求单片机在供电20ms内就能够开始工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边要求单片机在供电20ms内就能够开始工作

PIC系列,用内部振荡,把PWRT关掉,微妙级启动。
ATMEL一大堆MCU,也都在1mS以内启动。
...

网友D:
找人测试了下,给您参考。瑞萨RL78/G12系列。分别监控了上电,复位,以及两个IO的输出,时钟选择内部24MHz,如果使用外部会稍慢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人测试了下,给您参考。瑞萨RL78/G12系列。分别监控了上电,复位,以及两个IO的输出,时钟选择内部24MHz ...

我找找资源看看拿不拿得到

封装 DFN8 我们自己封的,有兴趣 V:15016925935 电话同号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找找资源看看拿不拿得到

从上电到运行。1.65mS。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什么芯片呢?求介绍

封装 DFN8 我们自己封的,有兴趣 V:15016925935 电话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