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press I2C 没有bug

楼主:
有没有老铁用过硬件I2C问题 怎么都没有波形

楼主(2021-03-25):
我的邮箱857101325@qq.COM

网友A(2023-12-26):
SDA和SCL线有没有任何短路或断路。

网友B:
可以使用示波器、逻辑分析仪或I2C分析仪来捕获波形。

网友C:
启动I2C通信,并让其在SDA和SCL线上产生信号。

网友D:
调试I2C通信并查看其波形需要正确的硬件连接和合适的测试仪器。通过逐步分析和调试,可以解决遇到的通信问题并优化通信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