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三极管放大时,集电结反偏,为什么会产生电流IC?

楼主(2021-03-25):
这个问题貌似跟我之前的贴子 是一个问题,求教MOS管为什么夹断后还有电流,这“夹断”是翻译问题?》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19016&page=1&extra=#pid11979458

现在这两个问题可以整合一起了     《 三极管放大时,集电结反偏,为什么会产生电流IC?》集电结 PN结都反偏啦?

现在回头想想三极管,又不明白了,众所周知是先学的PN结反向偏置时,没电流,耗尽层加大,空间电荷区加宽,内电场加大,阻止了扩散运动。
没讲三极管之前,PN结反向偏置的知识就好比是前朝的剑,然而讲到了三极管,又不考虑了反向偏置的PN结? 这三极管难道是当朝的官么?前朝的剑斩不了当朝的官?????

好家伙到三级管放大这里教科书上直接却说是基区非常非常薄,VCC的电压直接把基区的电子吸引过去了?我感觉到了左右横跳,反复打脸的感觉
传统教学教科书把NPN三极管类比做两个背对背的二极管来理解 ,我知道三极管并不是这样的物理模型,但是总会有PN结的产生吧?那么集电极与基区产生的PN结,反向电压是怎么产生电流的呢?反向电压产生的PN结 耗尽区,空间电荷区加宽,阻止不了不了IC么?难道就因为电场力的原因,把基区大量的电子轻松的吸引到了集电极?那么这个耗尽层是个摆设么?根据PN结反向电压偏置这耗尽层越来越宽啊。。。。再大的VC不就把这PN结烧了么。。。

近之不逊,远之则怨,乃 天地万物 动态平衡 之道,非唯女子或小人所独专也,红区(基极)的厚薄,决定了 BJT 原理的成败!
不能交叉,交叉就 穿通 了!!!
两个结交叉就会产生导通,再仔细想想。
理解BJT,一定要从基区很薄入手,薄到什么程度呢?,薄到两个PN结接近交叉的程度。基极加上电压后,会迫使他们产生交叉。

网友A:
BJT要比MOS理解起来难些。如果LZ连MOS都未曾理解,那么建议就别纠结于BJT了。

LZ表述中已经说到“基区非常非常薄”,这就是其关键之一。

这些内容,纯属半导体器件原理,其还基于半导体物理。在还未具备相关知识的情况下,建议忽略这些器件原理,直接采用三极管的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BJT要比MOS理解起来难些。如果LZ连MOS都未曾理解,那么建议就别纠结于BJT了。

LZ表述中已经说到“基区非常 ...

关键是教科书 先介绍的PN结相关问题,然而到三极管放大这里集电结直接反偏了,而且还是导通的,有益的,这就很是让我感到左右横跳,反复打脸的感觉

教科书介绍PN结时,有没有提到“扩散”和“漂移”两个概念?PN结反偏确实就“完全”不导电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教科书 先介绍的PN结相关问题,然而到三极管放大这里集电结直接反偏了,而且还是导通的,有益的, ...

BJT不能简单地看成是两个独立的PN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BJT不能简单地看成是两个独立的PN结。

不是说简单的看成两个PN结,而是P型半导体和N型半导体接触,交界面发生扩散不就是产生了一个空间电荷区吗?这个应该是吧,只能说是类似PN结,但是是基区很薄的不对称PN结罢了

网友B:
PN结 的 非击穿性反向导通,初阶书不会论及,
漂移,光敏,穿通,重掺杂,关系到的都是 反向特性,机制各异。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说简单的看成两个PN结,而是P型半导体和N型半导体接触,交界面发生扩散不就是产生了一个空间电荷区吗 ...

结不在向,有「子」则导,
反偏的 PN结,只要任何一方获得自己缺乏的载流子,就能导电,
在 BJT 中,获得载流子的是 基区,因 Ie 的 扩散长度 大于基区厚度,集电结就有大把大把的「少子」可漂,成为 Ic 了。

网友B:
电路不是 粒子加速器,电路中的 载流子 是处处等速的,
饱和的 BJT ,就如电线,电线没有电位差,电流哪来,不就是 电源的 电动势 吗 ?!

网友B:
这些理念,针对的是 原理,行为,是 形像思维,犯不着动用 大学甚至专业级 的分析方法。

网友C:
以下是我的一些理解:
对于PN结而言,P区多子是空穴,N区多子是电子,PN结加正向电压,自然导通。加反向电压的时候,空间电荷区形成,反向电流的形成是P区少子(电子),N区少子(空穴)等载流子的漂移形成,由于浓度低,所以反向电流很小;
这个情况分析对于三极管的PN结也是成立的。首先看基级-发射极的PN结,正偏电压,基级-P区的多子本来是空穴,由于发射级-N区的电子扩散,同时基级-P区的很薄,也就是空穴浓度很低,基级空穴和发射极扩散过来的电子复合运动,造成基级-P区多子浓度降低,从发射级扩散过来的电子(相对基级-P区而言还是少子)浓度增加,此时在基级-P区的高浓度载流子就是电子(还是称为少子),而集电区-N区是大面积-低渗杂区域,多子虽然的电子,但浓度极低。此时集电极-基级加反偏电压,在基级的电子(少子)在电场的作用下,偏移到了集电区,形成Ic。这个和PN结反偏截止不矛盾,只是在三极管基级-P区的载流子发生了变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需研究。五年前21世纪电源网,十几位敎授,分成两派,讨论了两年,也得不出结论和共识。6楼已经是最 ...

从P区和N区多子浓度变化角度考虑,不仅仅认为P区多子就是空穴,在工艺的作用下,P区多子可以从空穴变为电子的,这个是我的一点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根本不懂还个物理原理,又不是从事制造元件。我们只管能如何运用元件即可。 ...

电子技术,电子工程。

网友E:
理论的认知,必须基于物理实验的结果。结果是“反偏下它确实通了”。它迫使你不得不考虑:它不再适用单个二极管的全部认识。这样,新的理论认识产生了。你个人得跟上,别掉队了。否则就不要这个队伍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以下是我的一些理解:
对于PN结而言,P区多子是空穴,N区多子是电子,PN结加正向电压,自然导通。加反向电 ...

异质结跟同质结不一样,
异质结 BJT ,射极是 宽禁带,基极是 窄禁带,射极掺杂浓度低于基极,但 β 比同质结 BJT 更高,
电子与空穴 浓度不相等,不影响载流子扩散机制,普通 BJT 集射互易也能用,只是,β 及 BVeco 低于常规用法。

网友B:
PN结,
能直接当 二极管 来用吗 ?!

网友B:
二极管 的制作,已娴熟得让人不以为意,
但实际上,二极管与稳压管 的耐压,並非单靠 空乏层,端子必须 远离结区 才是王道!

网友B:
隧道二极管的反向耐压是多少 ?!
是 零 啊,PN结 掺杂愈重,导通电阻愈小(但正向势垒不变),反向耐压愈低,
掺杂的导电能力,比击穿导电大得多,来自发射极的载流子,就相当于给集电结(尤其是 基区)来个 后天性(而且是可调)的重度掺杂。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理论的认知,必须基于物理实验的结果。结果是“反偏下它确实通了”。它迫使你不得不考虑:它不再适用单个二 ...

其实不是新理论,只是被 二极管 的理念套牢了,
PN结 须满足某些条件,才能成为二极管,体现其 单向导电性,
至少,掺杂浓度不能过高,结与结之间  或结跟端子 的距离  必须足够远。

网友B:
中科院 谢孟贤 院士的博客,可以去看看,
他写的网志是专业知识,面向的当然不会是我等吃瓜群众,不过,他的行文风格近似科普,专业名词搞懂了,其他就不难明白。

网友F:
外部条件,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发射区多数载流子扩散到基区,身份转换为多数的“少数”载流子,再漂移到发射区,身份又恢复为多数载流子。<==李白跟菜场大妈是这样解释的。

网友B:
将 二极管 改为  孤立 PN结,
二极管,就是 孤立PN结 的实际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