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阀的重要性执行机构的选择

楼主(2021-03-25):
调节阀的重要性执行机构的选择
  论调节阀的重要性:

  1.控制阀是一种节流装置,属于运动部件。与检测元件、变送器和控制器相比,在控制过程中,控制阀需要不断改变节流部分的过流面积,使控制变量的变化适应负荷或工况的变化,因此,对调节阀阀组件的密封,耐压,腐蚀等提出更高要求,例如,密封会使调节阀摩擦力增大,调节阀死区加大,调节阀造成控制系统控制品质变差等。

  2.调节阀的适应性强,它被安装在各种不同的生产过程,生产过程的高温,低温,高压,大流量,微小流量等操作条件需要调节阀具有各种不同的功能,调节阀能够适应不同应用的要求。

  3.调节阀的节流使能量在阀内部被消耗,因此,降低能耗,降低调节阀的压力损失,和保证较好的控制品质之间要合理选择和兼顾,调节气动调节阀阀材料的接触介质可能与检测元件的接触介质不同,所以,对调节阀的耐腐蚀性能,强度,刚度等提出更高要求。

  调节阀执行机构的选择。

  1输出力的考虑,执行机构不论是何种类型,其输出力都是用于克服负荷的有效力(主要是指不平衡力和不平衡力矩加上摩擦力,密封力,重力等有关力的作用),因此,为了使调节阀正常工作,配用的电动调节阀执行机构要能产生足够的输出力来克服各种阻力,保证高度密封和阀门的开启。

  对于双作用的气动,液动,电动执行机构,一般都没有复位弹簧,作用力的大小与它的运行方向无关,因此,选择执行机构的关键在于弄清最大的输出力和电机的转动力矩,对于单作用的气动执行机构,输出力与阀门的开度有关,调节阀上的出现的力也将影响运动自力式调节阀特性,因此要求在整个调节阀的开度范围建立力平衡。

  2执行机构类型的确定,对执行机构输出力确定后,根据工艺使用环境要求,选择相应的执行机构,对于现场有防爆要求时,应选用气动执行机构,且接线盒为防爆型,不能选择电动执行机构,如果没有防爆要求,则气动,电动执行机构都可选用,但从节能方面考虑,应尽量选用电动执行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