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每日话题】华为某公司芯片设计面试题,你能答对几道?

楼主(2021-03-25):
#有奖活动# #每日话题#

本话题已结束,恭喜@licaijunzhuce   @jrcsh   获得500家园币,其余用户均已打赏10家园币。

今天在X乎上看到一个分享,是几道华为某公司芯片设计【面试题】,于是搬来让各位工程师大大练练手:

1.说明电路的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

2.导致亚稳态的原因。

3.100MHz时钟和20MHz时钟之间,一个单时钟脉宽的信号如何采样。

4.格雷码和二进制编码的概念,二者之间的转换电路:通过卡诺图进行设计。

来吧,展示!
让我看到你们的实力!

本次答题时间截止至2021年3月28日
答题时间结束后,我们将选取3位答案最正确且详细的打赏500家园币,其余每位参与答题的用户均可以得到10家园币。

完全不明白是啥 咋办?

网友A:
这些问题有些难度

网友B:
1.说明电路的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       吃饭之前  吃饱了

2.导致亚稳态的原因。                         生病了

3.100MHz时钟和20MHz时钟之间,一个单时钟脉宽的信号如何采样。    变速跑

4.格雷码和二进制编码的概念,二者之间的转换电路:通过卡诺图进行设计。    魔方

网友C:
建立时间:是指在时钟沿到来之前数据从不稳定到稳定所需的时间;
保持时间:是指数据稳定后保持的时间。
如果上述的两个条件不满足就会引发亚稳态。
后面直接放弃,太难了,格雷码上个月倒是研究了一下,但是转换电路就算了,认怂了。

网友D:
压根一道不会!看来out太多了!

网友E:
建立时间,保持时间是基本概念啊。

网友F:
建立时间:是指在时钟沿到来之前数据从不稳定到稳定所需的时间;
保持时间:是指数据稳定后保持的时间。
如果上述的两个条件不满足就会引发亚稳态

网友G:
有点看不懂问题的用意是什么

网友H:
看不懂a

网友I:
完了完了

网友J:
1、建立时间是指在触发器的时钟信号上升沿到来以前,数据保持稳定不变的时间,如果建立时间不够,数据将不能在这个时钟上升沿被稳定的打入触发器。保持时间是指在触发器的时钟信号上升沿到来以后,数据保持稳定不变的时间,如果保持时间不够,数据同样不能被稳定的打入触发器。
2、亚稳态出现的主要原因是数据传输无法满足触发器的建立时间或者保持时间;或者异步复位过程中复位信号撤销时间在Trecovery(恢复时间)和Tremoval(移除时间)之内;或者同步复位过程中复位信号的释放在时钟的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内。
3、100MHz采样20MHz信号,因为20MHz信号宽度远宽于100MHz时钟,直接用100MHz时钟来采样即可(可以有多种方法保证是一次采样)。20MHz采样100MHz信号,方法1,在100MHz时钟域将脉宽展宽至保证20MHz能采集到;方法2,采样同步握手的方法。
4、在一组数的编码中,若任意两个相邻的代码只有一位二进制数不同,且最大数与最小数之间也仅一位数不同,则称这种编码为格雷码。二进制编码,一个[n,k]线性分组码,是把信息划成k个码元为一段(称为信息组),通过编码器变成长度为n个码元的一组,作为[n,k]线性分组码的一个码字。若每位码元的取值有q种(q为素数幂,q进制),则共有q的k次方个码字。
n 位的二进制:Bn, Bn-1, Bn-2。。。B2, B1 , B0;
n 位的格雷码:Gn, Gn-1, Gn-2。。。G2, G1, G0;
转换公式:
Bn =Gn;
Bi-1 = Bi ^ Gi-1;( i=1,2,n-1; )
以4bit数据,最高位计算为例,卡洛图如图所示,根据卡洛图化简,B3=G3G2~G1~G0+G3G2~G1G0+G3G2G1G0+G3G2G1~G0+G3~G2~G1~G0+G3~G2~G1G0+G3~G2G1G0+G3~G2G1~G0=G3G2~G1(~G0+G0)+G3G2G1(G0+~G0)+G3~G2~G1(~G0+G0)+G3~G2G1(G0+~G0)=G3G2~G1+G3G2G1+G3~G2~G1+G3~G2G1=G3G2(~G1+G1)+G3~G2(~G1+G1)=G3G2+G3~G2=G3(G2+~G2)=G3,其它比特同理,就不再写出。

网友K:
向楼上小伙伴学习了,补习功课啊

网友L:
看不太懂啊

网友M:
学无止境学无止尽,学习学习再学习

网友N: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O:
建立时间(Tsu:set up time)是指在时钟沿到来之前数据从不稳定到稳定所需的时间,如果建立的时间不满足要求那么数据将不能在这个时钟上升沿被稳定的打入触发器;保持时间(Th:hold time)是指数据稳定后保持的时间,如果保持时间不满足要求那么数据同样也不能被稳定的打入触发器。

网友P:
不是专业,都不懂

网友Q:
感觉每个字都认识,就是连在一起,不明白意思。

网友R:
100Mhz和20Mhz时钟之间,一个单时钟脉宽怎么采样。

网友R:
采样频率≥信号带宽的10倍,应用100×10Mhz=1Ghz

网友S:
不懂啊
完全搞不定了

网友T:
太坏了没说明是发送还是接收........

1.说明电路的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

分析电路建立可靠电平用时.   (一般考虑动作用时+上升沿时间+CD)
分析计算估计,取最大(或97%几率,  这个选择要看看执行标准)稳定电平建立用时能确保信号电平进入稳定状态

2.导致亚稳态的原因。

  可以写论文吹一通,没有范围我也不想说太多,  NMB的面试官你不写好范围你会死阿。

3.100MHz时钟和20MHz时钟之间,一个单时钟脉宽的信号如何采样。

你不写环境条件,   哪我在4个时钟的时间看看一下脉冲就知道了, 流氓不.

4.格雷码和二进制编码的概念,二者之间的转换电路:通过卡诺图进行设计。

网友U:
阅 下一个吧,我真不会

网友V:
我东郭先生过来来看看。

网友W:
X乎昨日在纽交所上市了, 开盘破发

网友X:
哦喔,完全不会

网友Y:
向15楼学习,第一和第二两个问题还能说说,三四两个问题有点难度了,不能瞎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