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电流的去耦问题

楼主(2021-03-25):
。。。。。。。。。。。。删帖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每1安培电流对应1000UF-4700UF

楼主:
。。

@snowblind123 滤波是针对电源输出的纹波,器件的去耦是针对器件的工作电流(高频)引发的电源毛刺。这就是电源完整性的问题 。
@snowblind123 :这是你们的前提条件不同,T叔的说的工频变压器整流的状态,你说的开关电源出来的状态,完全不同的处理。滤波电容大小跟输出电流有关,也跟频率有关。
@tyw :那些瑞士顶级音响几十万一台的,电路对于专业人士都是简单的要死,元件也都是几角钱 几块的电容等都是普通元件,完全没啥科技含量,我就是对基本的电路理解的很透,我感觉苹果公司也很厉害,苹果手机电路图电容的配置很有讲究,完全看不懂别人怎么配置的
tyw
@snowblind123 :哈哈,你慢慢玩吧.
@tyw :这个是过时的说法,我看过的,是错的,要根据实际的负载电压、电流、电压波动、负载电路工作频率等具体计算,低频大容量电解,高频可能是2.2uf 10uf 0.1uf等等,要具体计算,工作频率高的话0.01uf都根本就没用,为啥很多HiFi音响声音巨慢、或者有问题,我猜就是频率响应不平坦,或者某一频段响应不足
tyw
@snowblind123 :电容的使用是按其1/(jwc)的阻抗作用在电路中,去耦、滤波没有本质上区别,只是目的不一样,叫法不一样罢了。滤波电容用在电源整流电路中,用来滤除交流成分。使输出的直流更平滑。 去耦电容用在放大电路中不需要交流的地方,用来消除自激,使放大器稳定工作。 不相同,电源滤波使用的是大容量的电解电容,是用来去除直流电中工频波形(50Hz-100Hz)减小直流电的波动程度,即起平滑波形的作用;去耦电容的容
@tyw :大哥,我虽然是初学者,但基本常识还是有的,靠经验数据,你说的是滤波,我说的是去耦,能一样的吗,就算滤波低压和你功放的高压滤波能一样吗,电压越高所需要的滤波电容越少,所以上千瓦的开关电源,几百上千uf滤波电容就够了 我也玩音响,99.9%的品牌音响都是乱搞的,都是骗钱的,不要说diy,大部分连个7805都是乱搞的
tyw
7几年自已做音响时的经验数据,当然上不得厅堂,你还是花点时间去啃书吧,哈哈

网友B:
电容的容量选择不应该是跟电源的频率有关吗?同样电流情况下的滤波电容(相对于同纹波电压要求),频率越高,电容量要求越小,所以现在的电源管理芯片,频率都上MHz,就是为了减小电容容量,从而减小体积空间。滤波电容的关键参数就是容抗,而容抗的计算公式是:Xc=1/(2πfC),其中f就是工作频率,C是电容量。
我的理解,滤波电容的性质与去耦是不一样的,滤波电容是减小纹波电压,去耦电容主要是为了防止芯片自身工作产生的干扰污染电源,造成谐波干扰。次要才是滤除电源的干扰;所以在EMC设计中,经常在芯片的电源供电回路中用多个不同容量的电容并联,用以滤除不同频率范围(高次谐波)的干扰,其实质也是利用的容抗不同,达到更好的去耦效果。
同时芯片的电源供电回路走线是有讲究的,一定要先通过电容去耦回路再到芯片电源脚。可惜现在很多人不懂,在PCB布局和走线时,芯片的去耦电容乱放,只是为了完成任务(保证每个芯片电源脚有一个去耦电容),根本不理解去耦的真正意义。(关于去耦电容走线回路对EMC的影响,大家可以去仿真,认知会更清晰)

自动布线,只要连上了就没有错

网友C:
这么大的频段范围,要查电容的产品手册,分频段计算了

网友D:
电源滤波电解电容容量估值: C> 5000* (I / V) uF.—— 其中,I是负载电流,V是电源电压。也就是说电源滤波电容与负载电流成正比,电流越大电容越大;与电源电压成反比。电压越高,滤波电容可以小点。

因此: C > 5000 * (10 / 12) = 4167(uF)。取4700uF或更高。

楼主:
。。

@snowblind123 :几个小电容并成一个大电容优于一个大电容。
@snowblind123 :你说的是连波电流(电化学原理),也跟ESR,ESL有关。
@zyj9490 :不只是高频电流,电容容量大了放电慢,还需要并小容量电解
@snowblind123 :那时针对高频电流而定,因为大电解电容有ESL,此时的高频让电介电容呈现感抗成分,无法滤除高频了。
@zyj9490 :低压大电流线性电源输入不止要大水塘,还要小容量的电容去耦
这就是说大水塘。启动时,要考量缓启动呵,不然要烧保险管的。
@xmar :电源频率有关,在单位时间内对电容充放电的次数有关。三相整流比单相的纹波要少,同理,高频整流的比工频的纹波要小。这样输出电容可以相应地降低。
@xmar :你用你哪个公式随便算一下500W的ac-dc开关电源看看,算出露滤波电容只有几十uf,你见过只有几十uf的滤波电容的开关电源吗
哪里有错?26万uf > 5000 * (10A / 12V) = 4167(uF), 这个不等式哪里有错?楼主好好想一想。

网友D:
回复楼主:“你用你哪个公式随便算一下500W的ac-dc开关电源看看,算出露滤波电容只有几十uf,你见过只有几十uf的滤波电容的开关电源吗”

假设楼主这个500W的AC-DC开关电源输出电压V=12V,则输出电流 I= 500W / 12V = 42A,
代入滤波电容经验公式: C > 5000 * (I / V) = 5000 * (42 / 12) = 17500 (uF) .  何来“。。。只有几十uf的滤波电容。。。” ?

你是以工频的充放电频率计算,而开关电源只少以上百KHZ的充放电次数,当然可以大幅度下降输出电容。大部分的电何损失部分可由开关管电流补充,而不是由输出电容电何放出。

网友E:
一个12V10A的电流要20HZ-100MHZ去耦,电压波动小于2.5%该如果配置电容
12V10A的电流要20HZ-100MHZ,电压波动小于2.5%,这好像不是单纯去耦的问题,可能楼主概念有点模糊;
去耦,那就是两块电路的中间要有隔离元件,否则谈何去耦,哪怕是利用PCB走线的电阻进行隔离;
电流波动下的电压波动多少,是跟电源的负载调整率、输出纹波、瞬态反应速度、输出导线内阻等关系比较大,不是单纯靠配多大输出电容。

@lfc315 :关于大容量需求的电容,用多个小容量电容关联的原因,有前辈讲过,目前的电解电容,都是绕筒式结构,其等效电路不单只是ESR,还有ESL,电容越大,ESL越大,不能忽略ESL对电路的影响。ESL间接的会影响ESR(电容的频率特性),所以用多个小电容并联,一方面相当于电阻并联解决了低ESR的要求,同时也解决了ESL对电路的影响。
如果说1个电源电路,只靠电容存储的电量来达到2.5%的波动要求,先不说电容量该多少,起码应该是多个低内阻的大容量电解电容、小容量陶瓷电容并联,总体的内阻在要求频段内是二三十毫欧以下。

网友F:
楼主随便乱说了一句话,大家都能分析的来劲。楼主的这句话跟那个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个好厨子一样的。

网友G:

500w几十微法还是太小了,几千微法还是靠谱的,

网友E:
容量大 不一定就能保证20HZ-100MHZ范围内波动小;
帖子看下来 不知道你想干嘛,是要解决实际问题,还是学学书本上的理论?还是觉得自己学有所成,想找个人抬抬杠?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可不是乱说的呀,比如音频功放动不动几十万UF上百万UF电容,它的供电电压相对比较高,我买的一本讲电容 ...

我听过玩音响的人能听出水力发电还是火力发电的段子。

你看你表述的问题:给出了decouple频率范围和decouple后达到的效果(12V*2.5%)。
V=I*Z,你只给了V,他们就把Z算出来了。
这么一大帮人都是在逗乐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音响对电源要求很高很敏感,你玩过就知道了,哈哈,算了我不问了,也问不出啥名堂,我也去专业的开关电源 ...

会的人,不一定有时间有耐心给你讲解;
而且我觉得不会也不奇怪,大部分电子工程师都是应用工程师,有几个会方方面面都做深入研究呢?
即使有心研究,有那时间精力吗?不用吃饭交友、娶妻生子、赡养父母?
哪怕读个博士硕士出来,也不见得啥都精通吧?
我以前遇到个研究生出来的,见到个热缩管都觉得神奇得很。
期待楼主哪天会了,给我们讲解讲解。

网友F:
艺术圈的音响电气参数也是电气,对电源敏感的电路多了去了,不只是音响,只要是奔着极限性能去的,都需要完美细节,电源只是细节之一,而且这都是能被测量后量化出来的。

你说decouple电容,作用不就是防止你的设备从电源抽取动态电流(AC成分),造成电源波动,进而couple到其它设备么?
所以,你首先得知道那个AC电流的情况(不是直流),如它的频率范围,幅度范围,然后根据容忍的电压波动计算出电容值不就行了么,再加上测量设备把效果可视化,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吗?

搞得神神乎乎,迷迷糊糊的,还音响呢,狗屁!人家六位半万用表,高速示波器,信号源,哪个对电源的要求比你音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