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1.00元(功能说明)
[STM32] 不会还有人不知道吧?养宠还用手?看看涂鸦怎么说->

楼主(2021-03-25):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去年疫情突发,全国很多地区封城,封小区,让原本备受宠爱的主子与铲屎官异地分离。遇到有准备的铲屎官,主子们还能勉强度日,那些没有准备的主子只能靠吃猫砂,吃垃圾度日,甚至有些小可怜被活活饿死。
      疫情缓解后,为了避免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也为了解放懒惰的铲屎官,于是自动猫砂盆,自动喂食器,自动喂水器的需求不断提升。有数据显示,疫情后自动猫砂盆增长879%,自动喂水器增长120%,自动喂食器增长也超一倍。毕竟主子是家里的老大,要吃好喝好还要拉好。
此次DIY自动投食器由涂鸦智能开展的【宠物喂食器】实战营策划,并提供了涂鸦三明治开发套件,其中包括:
涂鸦三明治 Wi-Fi MCU 通信板*1

涂鸦三明治H桥直流电机驱动功能板*1

涂鸦三明治直流供电电源板*1。

妥妥三大件,用户需要自行准备MCU控制板和电机等组件。
该WiFi模组出厂默认为透传模式,只负责数据转发,不负责数据处理,所以我们只需要准备MCU用于数据处理和外设控制。
涂鸦IOT平台
1.前往涂鸦智能开发平台注册开发者账号

2.点击创建产品

在小家电品类里找到【宠物喂食器】

3.使用MCU SDK方案,完善产品信息

4.创建产品后可添加标准功能,自行选择

5.硬件开发如下配置

以上步奏更加具体配置可参考涂鸦IOT平台产品创建流程
产品创建完成后下载开发资料,建议全部下载,其中MCU SDK的内容会根据你所选择的标准功能不同而不同,为了方便可在选择功能时尽可能多的考虑到需要配置的功能,当然,即使你一个不选,SDK也开放了各个功能的函数,只是被屏蔽,可自行放开。
功能调试:
MCU对接方案通信原理图:

1.WiFi模组调试
上一步最终下载的文件如下图,第一步我们打开涂鸦调试助手

将WiFi的通信板的串口1接到usb-ttl上,接到电脑,一定是串口1,串口0是查看模组本身的**的,打开涂鸦调试助手。选择MCU模拟,此时调试助手就相当于是MCU,可以与WiFi模组通信,可用此来调试WiFi模组。选择好串口,波特率默认9600.功能点调试文件选择之前下载的json文件。初始化配置保持默认,点击开始调试。如收到以下数据说明模组与助手连接正常,可以开始调试。

此时我们下载涂鸦智能APP,注册后选择添加设备,在小家电里面找到宠物喂食器,选择2.4G的WiFi网络。输入密码。点击下一步

此时在模组调试助手点击smart配网,手机点击下一步

配网成功后会在手机APP和调试助手同时看到相应信息。连接成功后会定时发送心跳包保持连接。

至此WiFi模组配网完成,改配网信息会保存在WiFi模组内部,下次上电会自动连接该网络。如果更换网络环境需要重置后再次配网。
此时可在DP CMD里面测试相关DP点的数据上报,观察有无数据的上报下发。
2.MCU调试
WiFi模组调试完成之后我们需要调试我们的主控,也就是MCU,在我这里就是STM32F103。
在进行MCU调试之前我们需要先进行SDK的移植,将之前下载的SDK移植到我们的STM32项目中。
(1),基础工程创建
移植前,我们需要准备一个空的工程,工程中只需要添加一个串口驱动便可。
#ifndef __USART_H
#define        __USART_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 串口1-USART1
#define  DEBUG_USARTx                   USART1
#define  DEBUG_USART_CLK                RCC_APB2Periph_USART1
#define  DEBUG_USART_APBxClkCmd         RCC_APB2PeriphClockCmd
#define  DEBUG_USART_BAUDRATE           9600

// USART GPIO 引脚宏定义
#define  DEBUG_USART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A)
#define  DEBUG_USART_GPIO_APBxClkCmd    RCC_APB2PeriphClockCmd

#define  DEBUG_USART_TX_GPIO_PORT         GPIOA
#define  DEBUG_USART_TX_GPIO_PIN          GPIO_Pin_9
#define  DEBUG_USART_RX_GPIO_PORT       GPIOA
#define  DEBUG_USART_RX_GPIO_PIN        GPIO_Pin_10

#define  DEBUG_USART_IRQ                USART1_IRQn
#define  DEBUG_USART_IRQHandler         USART1_IRQHandler

void USART_Config(void);
void Usart_SendByte( USART_TypeDef * pUSARTx, uint8_t ch);
#endif /* __USART_H */
先在串口的.h文件中进行宏定义。然后开始USART1的初始化,串口接收中断的初始化。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配置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组选择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配置USART为中断源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EBUG_USART_IRQ;
  /* 抢断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 子优先级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 使能中断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初始化配置NVIC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USART GPIO 配置,工作参数配置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USART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打开串口GPIO的时钟
        DEBUG_USART_GPIO_APBxClkCmd(DEBUG_USART_GPIO_CLK, ENABLE);

        // 打开串口外设的时钟
        DEBUG_USART_APBxClkCmd(DEBUG_USART_CLK, ENABLE);

        // 将USART Tx的GPIO配置为推挽复用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EBUG_USART_TX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DEBUG_USART_T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将USART Rx的GPIO配置为浮空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EBUG_USART_RX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DEBUG_USART_R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串口的工作参数
        // 配置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DEBUG_USART_BAUDRATE;
        // 配置 针数据字长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 配置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 配置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 配置硬件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 配置工作模式,收发一起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完成串口的初始化配置
        USART_Init(DEBUG_USARTx, &USART_InitStructure);

        // 串口中断优先级配置
        NVIC_Configuration();

        // 使能串口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DEBUG_USARTx, USART_IT_RXNE, ENABLE);

        // 使能串口
        USART_Cmd(DEBUG_USARTx, ENABLE);
}
写一个发送单字节函数,此函数必须,用于向WiFi模组发送数据。
void Usart_SendByte( USART_TypeDef * pUSARTx, uint8_t ch)
{
        /*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到USART */
        USART_SendData(pUSARTx,ch);

        /* 等待发送数据寄存器为空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pUSARTx, USART_FLAG_TXE) == RESET);
}
(2)移植SDK
基础工程搭建完成后将SDK放入工程

concrol.c是我自己添加的文件,忽略。此时编译会疯狂报错,因为下载的SDK中有很多未屏蔽的注释,都是很重要的注释,可能怕我们找不到关键点吧。
比如:

此处我们按照要求将串口的单字节发送函数填入

不好意思,顺序乱了,第一步从这里开始:
确认 protocol.h 宏定义
1.定义 PIDPRODUCT_KEY 为产品 PID 宏定义。PID 即产品 ID, 为每个产品的唯一标识,可在 IoT 平台的产品详情页面获取。

  1. #define PRODUCT_KEY "gktqnpciyofn****"    //开发平台创建产品后生成的16位字符产品唯一标识
2.定义 Wi-Fi 模块工作模式。CONFIG_MODE 为配网方式,支持默认模式(AP 和 SmartConfig 互相切换)、安全模式、防误触模式。建议选择防误触模式。
3.定义模块工作方式(必选)
如果配网按键和 LED 接在 MCU 端,即选择模块和 MCU 配合处理工作模式(常用),保持 WIFI_CONTROL_SELF_MODE 宏定义处于被注释状态
  1. //#define         WIFI_CONTROL_SELF_MODE                       //Wi-Fi 自处理按键及LED指示灯,如为MCU外接按键/LED指示灯请关闭该宏

如果配网指示灯和按键是接在 Wi-Fi 模块上的,即选择模块自处理工作模式,开启 WIFI_CONTROL_SELF_MODE 宏定义,然后根据实际的硬件连接,将指示灯和按键所连接的 GPIO 脚位填入下面两个宏定义。
  1. #ifdef          WIFI_CONTROL_SELF_MODE                        //模块自处理
  2.     #define     WF_STATE_KEY            14                    //Wi-Fi 模块状态指示按键,请根据实际 GPIO 管脚设置
  3.     #define     WF_RESERT_KEY           0                     //Wi-Fi 模块重置按键,请根据实际 GPIO 管脚设置
  4. #endif

这三项是很重要的配置,因为篇幅原因,其他配置不再此赘述,代码中均有注释。可自行开放。
移植 protocol.c 文件及函数调用
  • 将wifi.h 文件保存至存放 Wi-Fi 相关文件的文件夹中,例如 main.c文件夹而我是创建了一个WiFi文件夹,WiFi.c只是引用了wifi.h这个头文件,其他为空。

  • 在 MCU 串口及其他外设初始化后调用 mcu_api.c 文件中的 wifi_protocol_init() 函数。

  • 将 MCU 串口单字节发送函数填入 protocol.c 文件中 uart_transmit_output 函数内,并删除 #error此步骤在上文已介绍。不赘述。

  • 在串口接收中断服务函数里面调用 mcu_api.c 文件内的 uart_receive_input 函数,并将接收到的字符作为参数传入。示例如下:

    1. // 串口中断服务函数
    2. void DEBUG_USART_IRQHandler(void)
    3. {
    4.   uint8_t ucTemp;
    5.         if(USART_GetITStatus(DEBUG_USARTx,USART_IT_RXNE)!=RESET)
    6.         {
    7.                 ucTemp = USART_ReceiveData(DEBUG_USARTx);
    8.                 uart_receive_input(ucTemp);
    9.         }
    10.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RXNE);
    11. }

  • 在主函数的while(1) 循环后调用 mcu_api.c 文件内的 wifi_uart_service() 函数。该函数用于wifi串口数据处理服务,同时维持心跳。此函数无需任何判断条件,直接调用。在使用该函数时最好不要关闭总中断或串口中断,防止数据丢失,如必要,尽可能短的时间关闭。
至此,SDK移植便已完成,此时可将单片机的串口接到电脑进行调试。此时调试助手选择模组模拟。

为了便于观察,我们在protocol.c文件中将all_data_update() 函数中的所有DP点上传函数打开,默认为0。

此时MCU接到调试助手,打开串口,添加DP点文件,启动调试,便会看到所有DP点的上报。

进入DP CMD添加一个开启小夜灯的指令并下发,便可看到模组成功接收,说明MCU的SDK移植成功。

到此为止,一个完整的自动喂食器的MCU工程便已搭建完成,后续我们只需要解析wifi模组下发的消息,并进行相应的外设控制便可。当然,每次MCU完成动作后也要上传数据给模组。完成服务器和手机APP端的数据刷新。
这些功能会以跟帖形式发表。源代码等也会在**最后进行附录,同时也会上传git.感谢大佬们捧场。

楼主:
完善功能
一、添加配网功能及指示灯函数
前面的准备工作完成后我们需要添加功能,从最重要的配网开始吧,总不能每次使用都插上电脑用助手配网呀,那多不方便,一键上云才是王道。其实语音也可以,嘻嘻嘻,而且音色也不错,是个萌妹子的声音。跑题了,语音功能容后考虑,因为我觉得加个语音功能我家的主子会炸毛,可能会有吃饭恐惧症。
配网有两种模式AP配网和smart配网,这里仅介绍smart类型。
配网指令有两个函数可以实现:mcu_reset_wifi() mcu_set_wifi_mode()。通常在按键触发配网后,在按键处理函数中调用。

mcu_reset_wifi()调用后复位 Wi-Fi 模组,复位后之前的配网信息全部清除mcu_reset_wifi() 每调用一次,Wi-Fi 模块即在 AP 和 Smart 之间切换一次配网模式。

mcu_set_wifi_mode()参数为SMART_CONFIG和AP_CONFIG。调用后清除配网信息,进入 Smart 模式或者 AP 模式。

通常在 while(1) 调用 mcu_get_wifi_work_state() 函数获取 Wi-Fi 状态。根据 Wi-Fi 状态,写入相应闪灯的模式。

通过switch()判断进入何种状态,状态可选参数如下:

所以,我们先开始写按键的驱动以及外部中断:

//按键初始化函数
void KEY_Init(void) //IO初始化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使能PORTA,PORTE时钟

        //初始化 WK_UP-->GPIOA.0          下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PA0设置成输入,默认下拉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A.0

}
//外部中断0服务程序
void EXTIX_Init(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KEY_Init();         //        按键端口初始化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使能复用功能时钟

   //GPIOA.0          中断线以及中断初始化配置 上升沿触发 PA0  WK_UP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GPIO_PinSourc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EXTI_Line0;
        /* EXTI 为中断模式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根据EXT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EXTI寄存器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                        //使能按键WK_UP所在的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0;        //抢占优先级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3;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外部中断0服务程序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mcu_reset_wifi();
        mcu_set_wifi_mode(SMART_CONFIG);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清除LINE0上的中断标志位
}

在外部中断函数0里面添加了mcu_reset_wifi(),复位模组,清除全部配网信息,然后调用mcu_set_wifi_mode()函数,参数添加SMART_CONFIG进入smart模式。然后写两个闪灯函数,用于指示配网状态,Led_Blink_Quick()快闪,用于指示进入smart配网模式,Led_Blink_Slow()慢闪,用于指示进入AP配网模式。

void Led_Blink_Quick(void)
{
        LED2_ON;
        Delay(500000);
        LED2_OFF;
        Delay(500000);

}

void Led_Blink_Slow(void)
{
        LED2_ON;
        Delay(5000000);
        LED2_OFF;
        Delay(5000000);

}

最后在主函数的while(1)中添加配网状态判断:

现在将MCU与模组通过串口1连接,注意TX与RX反接并共地。按下按键,LED快闪,打开手机APP进行配网,当wifi配置完成灯会熄灭,连接上路由器之后灯会重新点亮,并保持常亮。此过程本人已测试无问题,但是过程比较长不适合贴图,会在视频中展示。

二、添加小夜灯执行功能

配网完成了,那么怎么执行功能呢?在protocol.cdp_download_handle()函数可以处理下发的数据。在此函数中会对下发的指令进行归类,我们找到小夜灯的处理

这里可以进行小夜灯指令的处理,处理完成之后会上报数据,用于更新APP数据。我们跳转进dp_download_light_handle()函数,此函数中有具体的处理,针对不同的开或关会进入不同的if函数。我们在对LED的端口初始化后便可以将开关灯填入。达到不同下发指令实现开关灯。开关功能类似,不赘述。

三、添加手动喂食执行功能

此次涂鸦提供了H桥驱动板,那么我们直接上一个12V的减速电机,每分钟12转,驱动力大,速度慢,易于控制。将电机接到驱动板的U和V接线柱上,控制口PWM1和PWM2接到单片机PA2和PA3。给PA2和PA3不同的高低电平就可以实现正反转,因为电机本身速度比较慢,就不用软件进行控制速度了。而且因为场景的关系,不用控制正反两个反向,只控制正转和停止。

那么老规矩,首先配置GPIO为输出:

void 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打开串口GPIO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编写控制函数,参数为投喂量,通过转动时间来控制投喂量,延时时间需要与宠物的饭盒出粮口搭配,不同出粮口修改延时基数。

void motor_concrol_right(uint8_t tim)//电机正转延时后停止
{
        GPIO_SetBits(PWM_PORT,PWM2_GPIO);
        GPIO_ResetBits(PWM_PORT,PWM1_GPIO);
        Delay(10000000*tim);

        GPIO_ResetBits(PWM_PORT,PWM1_GPIO);
        GPIO_ResetBits(PWM_PORT,PWM2_GPIO);

}

随后在dp_download_handle()函数中的case DPID_MANUAL_FEED:条件下执行该函数,参数由mcu_get_dp_download_value()函数提供,该函数会提取手机下发的出粮量。

因为功能太多,一一介绍很占用篇幅,而且基本是一样的操作。这里跳过,进行下一个环节。

四、触摸屏手动喂食

我在无线的基础上添加屏幕,还是触摸屏,毕竟我们在家的时候还用手机投喂,这不是舍近求远吗?直接手动不是很喵吗?

屏幕太贵?增加成本?占用资源?增加功耗?体积太大?墨水屏就行?

这是我们工程师该考虑的问题吗?帅就完了,成本是资本家考虑的事,反正我又不量产,自己家主子用的,就是要贵,买不起我还做不起吗

那么开始吧,添加屏幕驱动,这里我直接用的野火的电阻触摸屏例程,额,因为屏幕和开发板都是他们家的,开发板太大了,以后考虑做个板子,现在就将就用了,毕竟我还不一定会做成实物,毕竟我外壳还没有。。。。。

那些LCD和触摸板界面初始化就不贴了,主要说我改动的地方。

首先放一张丑图,没有时间美化,仅实现功能。

左边的“加”“减”用于设定手动喂食量,设定好单次喂食量按喂食就会控制电机进行出粮,开灯和关灯就是打开和关闭小夜灯,主界面会实时显示服务器在线状态和单次喂食量,总喂食量以及小夜灯的状态。

代码首先要修改按钮的初始化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Touch_Button_Init 初始化按钮参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Touch_Button_Init(void)
{
  /*第一列,主要为颜色按钮*/
  button[0].start_x = BUTTON_START_X;
  button[0].start_y = 0;
  button[0].end_x = BUTTON_START_X+COLOR_BLOCK_WIDTH ;
  button[0].end_y = COLOR_BLOCK_HEIGHT;
  button[0].para = 1;
  button[0].touch_flag = 0;
  button[0].draw_btn = Draw_Num_Button ;
  button[0].btn_command = Command_Select_Meannum ;

  button[1].start_x = BUTTON_START_X;
  button[1].start_y = COLOR_BLOCK_HEIGHT;
  button[1].end_x = BUTTON_START_X+COLOR_BLOCK_WIDTH ;
  button[1].end_y = COLOR_BLOCK_HEIGHT*2;
  button[1].para = 2;
  button[1].touch_flag = 0;
  button[1].draw_btn = Draw_Num_Button ;
  button[1].btn_command = Command_Select_Light ;

  button[2].start_x = BUTTON_START_X;
  button[2].start_y = COLOR_BLOCK_HEIGHT*2;
  button[2].end_x = BUTTON_START_X+COLOR_BLOCK_WIDTH ;
  button[2].end_y = COLOR_BLOCK_HEIGHT*3;
  button[2].para = 3;
  button[2].touch_flag = 0;
  button[2].draw_btn = Draw_Num_Button ;
  button[2].btn_command = Command_Select_Color ;

  button[3].start_x = BUTTON_START_X;
  button[3].start_y = COLOR_BLOCK_HEIGHT*3;
  button[3].end_x = BUTTON_START_X+COLOR_BLOCK_WIDTH ;
  button[3].end_y = COLOR_BLOCK_HEIGHT*4;
  button[3].para = 4;
  button[3].touch_flag = 0;
  button[3].draw_btn = Draw_Num_Button ;
  button[3].btn_command = Command_Select_Color ;

  button[4].start_x = BUTTON_START_X;
  button[4].start_y = COLOR_BLOCK_HEIGHT*4;
  button[4].end_x = BUTTON_START_X+COLOR_BLOCK_WIDTH ;
  button[4].end_y = COLOR_BLOCK_HEIGHT*5;
  button[4].para = 5;
  button[4].touch_flag = 0;
  button[4].draw_btn = Draw_Num_Button ;
  button[4].btn_command = Command_Select_Color ;

  button[5].start_x = BUTTON_START_X;
  button[5].start_y = COLOR_BLOCK_HEIGHT*5;
  button[5].end_x = BUTTON_START_X+COLOR_BLOCK_WIDTH ;
  button[5].end_y = COLOR_BLOCK_HEIGHT*6;
  button[5].para = 6;
  button[5].touch_flag = 0;
  button[5].draw_btn = Draw_Num_Button ;
  button[5].btn_command = Command_Select_Color ;

  button[6].start_x = BUTTON_START_X;
  button[6].start_y = COLOR_BLOCK_HEIGHT*6;
  button[6].end_x = BUTTON_START_X+COLOR_BLOCK_WIDTH ;
  button[6].end_y = COLOR_BLOCK_HEIGHT*7;
  button[6].para = 7;
  button[6].touch_flag = 0;
  button[6].draw_btn = Draw_Num_Button ;
  button[6].btn_command = Command_Select_Color ;

  button[7].start_x = BUTTON_START_X;
  button[7].start_y = COLOR_BLOCK_HEIGHT*7;
  button[7].end_x = BUTTON_START_X+COLOR_BLOCK_WIDTH ;
  button[7].end_y = LCD_Y_LENGTH;
  button[7].para = CL_BUTTON_GREY;
  button[7].touch_flag = 0;
  button[7].draw_btn = Draw_Clear_Button ;
  button[7].btn_command = Command_Clear_Palette ;

  /*第二列,主要为画刷按钮*/
  button[8].start_x = BUTTON_START_X + COLOR_BLOCK_WIDTH;
  button[8].start_y = 0;
  button[8].end_x = BUTTON_START_X + COLOR_BLOCK_WIDTH*2 ;
  button[8].end_y = COLOR_BLOCK_HEIGHT;
  button[8].para = 9;
  button[8].touch_flag = 0;
  button[8].draw_btn = Draw_Num_Button ;
  button[8].btn_command = Command_Select_Meannum ;

  button[9].start_x = BUTTON_START_X + COLOR_BLOCK_WIDTH;
  button[9].start_y = COLOR_BLOCK_HEIGHT;
  button[9].end_x = BUTTON_START_X + COLOR_BLOCK_WIDTH*2 ;
  button[9].end_y = COLOR_BLOCK_HEIGHT*2;
  button[9].para = 10;
  button[9].touch_flag = 0;
  button[9].draw_btn = Draw_Num_Button ;
  button[9].btn_command = Command_Select_Light ;

  button[10].start_x =BUTTON_START_X +  COLOR_BLOCK_WIDTH;
  button[10].start_y = COLOR_BLOCK_HEIGHT*2;
  button[10].end_x = BUTTON_START_X + COLOR_BLOCK_WIDTH*2 ;
  button[10].end_y = COLOR_BLOCK_HEIGHT*3;
  button[10].para = 11;
  button[10].touch_flag = 0;
  button[10].draw_btn = Draw_Shape_Button ;
  button[10].btn_command = Command_Select_Brush ;

  button[11].start_x = BUTTON_START_X + COLOR_BLOCK_WIDTH;
  button[11].start_y = COLOR_BLOCK_HEIGHT*3;
  button[11].end_x = BUTTON_START_X + COLOR_BLOCK_WIDTH*2 ;
  button[11].end_y = COLOR_BLOCK_HEIGHT*4;
  button[11].para = 12;
  button[11].touch_flag = 0;
  button[11].draw_btn = Draw_Shape_Button ;
  button[11].btn_command = Command_Select_Brush ;

  button[12].start_x = BUTTON_START_X + COLOR_BLOCK_WIDTH;
  button[12].start_y = COLOR_BLOCK_HEIGHT*4;
  button[12].end_x = BUTTON_START_X + COLOR_BLOCK_WIDTH*2 ;
  button[12].end_y = COLOR_BLOCK_HEIGHT*5;
  button[12].para = 13;
  button[12].touch_flag = 0;
  button[12].draw_btn = Draw_Shape_Button ;
  button[12].btn_command = Command_Select_Brush ;

  button[13].start_x = BUTTON_START_X + COLOR_BLOCK_WIDTH;
  button[13].start_y = COLOR_BLOCK_HEIGHT*5;
  button[13].end_x = BUTTON_START_X + COLOR_BLOCK_WIDTH*2 ;
  button[13].end_y = COLOR_BLOCK_HEIGHT*6;
  button[13].para = 14;
  button[13].touch_flag = 0;
  button[13].draw_btn = Draw_Shape_Button ;
  button[13].btn_command = Command_Select_Brush ;

  button[14].start_x = BUTTON_START_X + COLOR_BLOCK_WIDTH;
  button[14].start_y = COLOR_BLOCK_HEIGHT*6;
  button[14].end_x = BUTTON_START_X + COLOR_BLOCK_WIDTH*2 ;
  button[14].end_y = COLOR_BLOCK_HEIGHT*7;
  button[14].para = 15;
  button[14].touch_flag = 0;
  button[14].draw_btn = Draw_Shape_Button ;
  button[14].btn_command = Command_Select_Brush ;

  button[15].start_x = BUTTON_START_X + COLOR_BLOCK_WIDTH;
  button[15].start_y = COLOR_BLOCK_HEIGHT*7;
  button[15].end_x = BUTTON_START_X + COLOR_BLOCK_WIDTH*2 ;
  button[15].end_y = LCD_Y_LENGTH;
  button[15].para = 16;
  button[15].touch_flag = 0;
  button[15].draw_btn = Draw_Shape_Button ;
  button[15].btn_command = Command_Select_Brush ;
}

button[0].para 参数用于定位按键,主函数做如下改变,初始化相关外设。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usart/bsp_usart.h"
#include "./lcd/bsp_ili9341_lcd.h"
#include "./lcd/bsp_xpt2046_lcd.h"
#include "./flash/bsp_spi_flash.h"
#include "./led/bsp_led.h"
#include "palette.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cu_api.h"
#include "protocol.h"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wifi.h"
#include "concrol.h"

extern int MANUAL_FEED_NUM;
char dispBuff[100];
extern int MANUAL_FEED_SUM;
int main(void)
{
        //LCD 初始化
        ILI9341_Init();

        //触摸屏初始化
        XPT2046_Init();
        //从FLASH里获取校正参数,若FLASH无参数,则使用模式3进行校正
        Calibrate_or_Get_TouchParaWithFlash(3,0);

        /* USART config */
        USART_Config();
        LED_GPIO_Config();
        EXTIX_Init();

        //其中0、3、5、6 模式适合从左至右显示文字,
        //不推荐使用其它模式显示文字        其它模式显示文字会有镜像效果
        //其中 6 模式为大部分液晶例程的默认显示方向
  ILI9341_GramScan ( 3 );

        //绘制触摸画板界面
        Palette_Init(LCD_SCAN_MODE);
        wifi_protocol_init();
        GPIO_CONFIG();
        LCD_SetFont(&Font8x16);
        LCD_SetColors(RED,BLACK);
        sprintf(dispBuff,"手动投喂量: %d ",MANUAL_FEED_NUM);
        ILI9341_DispString_EN_CH(2*48,2*48,dispBuff);
        ILI9341_DisplayStringEx(2*48,0*48,16,16,(uint8_t *)"服务器在线!!!",0);
        while ( 1 )
        {
                        wifi_uart_service();//心跳检测
                        //触摸检测函数,本函数至少10ms调用一次
                        XPT2046_TouchEvenHandler();
                        LCD_SetFont(&Font8x16);
                        LCD_SetColors(RED,BLACK);
                        sprintf(dispBuff,"总喂食量: %d ",MANUAL_FEED_SUM);
                        ILI9341_DispString_EN_CH(2*48,1*48,dispBuff);
                        switch(mcu_get_wifi_work_state())
                        {

                                case SMART_CONFIG_STATE:
                                        //处于 Smart 配置状态,即 LED 快闪
                                        Led_Blink_Quick();
                                break;
                                case AP_STATE:
                                        //处于 AP 配置状态,即 LED 慢闪
                                        Led_Blink_Slow();
                                break;
                                case WIFI_NOT_CONNECTED:
                                        //Wi-Fi 配置完成,正在连接路由器,即 LED 常暗
                                        LED2_OFF;
                                break;
                                case WIFI_CONNECTED:
                                        //路由器连接成功,即 LED 常亮
                                        LED2_ON;
                                        LCD_SetFont(&Font8x16);
                                        LCD_SetColors(RED,BLACK);
                                        ILI9341_DisplayStringEx(2*48,0*48,16,16,(uint8_t *)"服务器在线!!!",0);
                                break;
                                default:break;
                        }

        }

}

主函数就是初始化相关外设,显示开机需要打印的文字,在while(1)中添加XPT2046_TouchEvenHandler();用于触摸检测,并循环检测总喂食量用于实时显示,如果路由器连接成功会打印“服务器在线”的提示语。

XPT2046_TouchEvenHandler()函数原型: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检测到触摸中断时调用的处理函数,通过它调用tp_down 和tp_up汇报触摸点
        *        [url=home.php?mod=space&uid=536309]@NOTE[/url]          本函数需要在while循环里被调用,也可使用定时器定时调用
        *                        例如,可以每隔5ms调用一次,消抖阈值宏DURIATION_TIME可设置为2,这样每秒最多可以检测100个点。
        *                                                可在XPT2046_TouchDown及XPT2046_TouchUp函数中编写自己的触摸应用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XPT2046_TouchEvenHandler(void )
{
          static strType_XPT2046_Coordinate cinfo={-1,-1,-1,-1};

                if(XPT2046_TouchDetect() == TOUCH_PRESSED)
                {
                        //获取触摸坐标
                        XPT2046_Get_TouchedPoint(&cinfo,strXPT2046_TouchPara);

                        //输出调试信息到串口
                        XPT2046_DEBUG("x=%d,y=%d",cinfo.x,cinfo.y);

                        //调用触摸被按下时的处理函数,可在该函数编写自己的触摸按下处理过程
                        XPT2046_TouchDown(&cinfo);

                        /*更新触摸信息到pre xy*/
                        cinfo.pre_x = cinfo.x; cinfo.pre_y = cinfo.y;
                }
                else
                {
                        //调用触摸被释放时的处理函数,可在该函数编写自己的触摸释放处理过程
                        XPT2046_TouchUp(&cinfo);

                        /*触笔释放,把 xy 重置为负*/
                        cinfo.x = -1;
                        cinfo.y = -1;
                        cinfo.pre_x = -1;
                        cinfo.pre_y = -1;
                }
}

按键按下会触发XPT2046_TouchDown()函数,该函数原型为:

/**
  * @brief   触摸屏被按下的时候会调用本函数
  * @param  touch包含触摸坐标的结构体
  * [url=home.php?mod=space&uid=536309]@NOTE[/url]  请在本函数中编写自己的触摸按下处理应用
  * @retval 无
  */
void XPT2046_TouchDown(strType_XPT2046_Coordinate * touch)
{
        //若为负值表示之前已处理过
        if(touch->pre_x == -1 && touch->pre_x == -1)
                return;

        /***在此处编写自己的触摸按下处理应用***/

        /*处理触摸画板的选择按钮*/
  Touch_Button_Down(touch->x,touch->y);

  /*处理描绘轨迹*/
  Draw_Trail(touch->pre_x,touch->pre_y,touch->x,touch->y,&brush);

        /***在上面编写自己的触摸按下处理应用***/
}

此函数触发Touch_Button_Down();

void Touch_Button_Down(uint16_t x,uint16_t y)
{
  uint8_t i;
  for(i=0;i<BUTTON_NUM;i++)
  {
    /* 触摸到了按钮 */
    if(x<=button[i].end_x && y<=button[i].end_y && y>=button[i].start_y && x>=button[i].start_x )
    {
      if(button[i].touch_flag == 0)     /*原本的状态为没有按下,则更新状态*/
      {
      button[i].touch_flag = 1;         /* 记录按下标志 */

      button[i].draw_btn(&button[i]);  /*重绘按钮*/
      }

    }
    else if(button[i].touch_flag == 1) /* 触摸移出了按键的范围且之前有按下按钮 */
    {
      button[i].touch_flag = 0;         /* 清除按下标志,判断为误操作*/

      button[i].draw_btn(&button[i]);   /*重绘按钮*/
    }

  }

}

此函数会改变相应按键的按下标志位,触发按键按下的函数处理。之后会重绘按键,函数为Draw_Num_Button(),这里不贴了,量太大。这里举例说明,比如按下了开灯键,会触发Command_Select_Light()

/**
* @brief  Command_Select_Light 夜灯控制
* @param  btn Touch_Button 类型的按键参数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Command_Select_Light(void *btn)
{
         Touch_Button *ptr = (Touch_Button *)btn;
        if(ptr->para==2)
        {
                /* 开启led灯        */
                LED1_ON;
                LCD_SetFont(&Font8x16);
                LCD_SetColors(RED,BLACK);
                ILI9341_DispString_EN_CH(2*48,3*48,"Light  On");
        }
        if(ptr->para==10)
        {
                /* 关闭led灯        */
                LED1_OFF;
                LCD_SetFont(&Font8x16);
                LCD_SetColors(RED,BLACK);
                ILI9341_DispString_EN_CH(2*48,3*48,"Light Off");
        }
}

此处代码量大且杂,这里就不一一介绍,若想看具体的代码可git或直接下载。

在写这篇**的时候H桥驱动烧了,视频又要延迟更新了,真的抱歉。先上代码吧。

楼主:
咱们书接上回,昨天发帖的时候把H桥驱动板烧了,于是昨晚回家就翻找自己的垃圾箱,想找一个旧的驱动板,发现了以前买的继电器模块,这不一样吗。同时还有当时毕业设计剩下的DHT11温湿度模块,正好,物联网设计嘛,加一个这玩意也不算跑题呀。

于是乎,咱们的页面也及时更新。

代码也要添加DHT11的驱动:
DTH11.C
#include "dht11.h"
#include "delay.h"

//复位DHT11
void DHT11_Rst(void)
{
        DHT11_IO_OUT();         //SET OUTPUT
    DHT11_DQ_OUT=0;         //拉低DQ
    delay_ms(20);            //拉低至少18ms
    DHT11_DQ_OUT=1;         //DQ=1
        delay_us(30);             //主机拉高20~40us
}
//等待DHT11的回应
//返回1:未检测到DHT11的存在
//返回0:存在
u8 DHT11_Check(void)
{
        u8 retry=0;
        DHT11_IO_IN();//SET INPUT
    while (DHT11_DQ_IN&&retry<100)//DHT11会拉低40~80us
        {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100)return 1;
        else retry=0;
    while (!DHT11_DQ_IN&&retry<100)//DHT11拉低后会再次拉高40~80us
        {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100)return 1;
        return 0;
}
//从DHT11读取一个位
//返回值:1/0
u8 DHT11_Read_Bit(void)
{
         u8 retry=0;
        while(DHT11_DQ_IN&&retry<100)//等待变为低电平
        {
                retry++;
                delay_us(1);
        }
        retry=0;
        while(!DHT11_DQ_IN&&retry<100)//等待变高电平
        {
                retry++;
                delay_us(1);
        }
        delay_us(40);//等待40us
        if(DHT11_DQ_IN)return 1;
        else return 0;
}
//从DHT11读取一个字节
//返回值:读到的数据
u8 DHT11_Read_Byte(void)
{
    u8 i,dat;
    dat=0;
        for (i=0;i<8;i++)
        {
                   dat<<=1;
            dat|=DHT11_Read_Bit();
    }
    return dat;
}
//从DHT11读取一次数据
//temp:温度值(范围:0~50°)
//humi:湿度值(范围:20%~90%)
//返回值:0,正常;1,读取失败
u8 DHT11_Read_Data(u8 *temp,u8 *humi)
{
         u8 buf[5];
        u8 i;
        DHT11_Rst();
        if(DHT11_Check()==0)
        {
                for(i=0;i<5;i++)//读取40位数据
                {
                        buf[i]=DHT11_Read_Byte();
                }
                if((buf[0]+buf[1]+buf[2]+buf[3])==buf[4])
                {
                        *humi=buf[0];
                        *temp=buf[2];
                }
        }else return 1;
        return 0;
}
//初始化DHT11的IO口 DQ 同时检测DHT11的存在
//返回1:不存在
//返回0:存在
u8 DHT1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使能PG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PG11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IO口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1);                                                 //PG11 输出高

        DHT11_Rst();  //复位DHT11
        return DHT11_Check();//等待DHT11的回应
}

DTH11.H
#ifndef __DHT11_H
#define __DHT11_H
#include "sys.h"

//IO方向设置
#define DHT11_IO_IN()  {GPIOC->CRH&=0XFFFF0FFF;GPIOC->CRH|=8<<12;}
#define DHT11_IO_OUT() {GPIOC->CRH&=0XFFFF0FFF;GPIOC->CRH|=3<<12;}
////IO操作函数
#define        DHT11_DQ_OUT PCout(11) //数据端口        PA0
#define        DHT11_DQ_IN  PCin(11)  //数据端口        PA0

u8 DHT11_Init(void);//初始化DHT11
u8 DHT11_Read_Data(u8 *temp,u8 *humi);//读取温湿度
u8 DHT11_Read_Byte(void);//读出一个字节
u8 DHT11_Read_Bit(void);//读出一个位
u8 DHT11_Check(void);//检测是否存在DHT11
void DHT11_Rst(void);//复位DHT11
#endif
然后再while(1)中循环采集数据,并显示在屏幕上:
DHT11_Read_Data(&temperature,&humidity);        //读取温湿度值
                        sprintf(humbuf,"湿度: %d ",humidity);
                        ILI9341_DispString_EN_CH(4*48,4*48,humbuf);

                        sprintf(tempbuff,"温度: %d ",temperature);
                        ILI9341_DispString_EN_CH(2*48,4*48,tempbuff);

网友A:
若能不断简化那就更好了

网友B:
没必要搞得这么繁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搞得这么繁杂吧?

按照产品的思路,确实复杂了,但是我这不是从产品角度考虑的,只是想发挥一下。而且我连外壳都没做呢

网友C:
非常不错 涂鸦的模块固件要钱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不错 涂鸦的模块固件要钱的吧?

固件不要钱呀

网友D:
感谢分享资料,有养宠物,学习下~

网友E(2022-04-15):
正好需要,谢谢up

网友F:
涂鸦的芯片还是不错的,但是比较受限就是比较贵,但是开发是真的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F:
涂鸦的芯片还是不错的,但是比较受限就是比较贵,但是开发是真的容易

属于开发最爱,老板不爱的玩意

网友G(2023-02-09):
引用 楼主:
按照产品的思路,确实复杂了,但是我这不是从产品角度考虑的,只是想发挥一下。而且我连外壳都没做呢 ...

物联网智能猫砂盆的方案原理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传感器技术:物联网智能猫砂盆内部装有各种传感器,如湿度传感器、红外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等。这些传感器可以监测猫砂盆的使用情况,例如猫的排便情况、猫砂的湿度状况等。

网络技术:物联网智能猫砂盆通过Wi-Fi或蓝牙等网络技术与互联网连接,以实现远程监控和控制。

控制系统:物联网智能猫砂盆内部装有控制系统,可以根据传感器的数据,进行自动化的控制,如自动清理猫砂、自动更换猫砂等。

算法技术:物联网智能猫砂盆可以利用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算法,对猫的行为数据进行分析,以更好地了解猫的生理和心理状况,并为主人提供相应的建议和解决方案。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结合,物联网智能猫砂盆能够实现自动化监测、控制和管理。
TCOOP  (VX:LH010419)小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