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DMA设为循环的疑问

楼主(2021-03-25):
我把DMA设为循环,用ADC触发,采样100个数据。当100个采样完,代码进了DMA中断。100个数据放在数组array[100]中。

请问:
疑问1:在DMA中断里面,DMA是否还在继续运行,还是说要等我清DMA的标志才让DMA继续运行?

疑问2:DMA要向array[100]放,算平均的代码要从array[100]中取。
           我的看法是:即使两者有冲突,代码取的数据也不会乱。因为8bit,16bit,32bit都是原子操作。我算的是平均值,没影响。

网友A:
1. DMA中断标志没有清除,DMA也会继续运行
2. 确实不会影响,最多就是你软件读取array数据时,array开头的几个数据可能由于DMA还在运行,被新的数据覆盖了,但是每个数据都是正确的数据,不会出现bit错位,不影响你计算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