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电源芯片

楼主(2021-03-25):
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这个16脚芯片什么型号,上面丝印被擦掉了。

网友A:
这种情况非常难猜,楼主可以反绘一下线路图以便确定大致的类型。

测试了,纹波太大,不合适自己用,没有去画原理图。

网友B:
绘出电路图就能猜差不多了

网友C:
一般是跟3842功能兼容的IC,那两个管子是MOSFET和一个二极管。

楼主:
今天测试了这个模块,输出纹波500mV,不能用,放弃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跟3842功能兼容的IC,那两个管子是MOSFET和一个二极管。

3842是8脚的 或者14脚,没找到16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