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FPGA入门小白

楼主(2021-03-25):
各位FPGA大佬,我刚接触FPGA,学习了一个月左右,跟着视频做了点亮LED,数码管显示,UART串口通信等基础实验,但是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拿到一个新的东西,比如ADC,照着时序图,我实在是无从下手,毫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写出他们的Verilog代码?请各位FPGA大佬指导,接下来我应该是否继续跟着视频,写代码然后仿真再板级实验?请大佬们指点!

fpgamdy这是我的微信可以添加下,我给你发FPGA入门课程整套课程资料,里面有案例实操的

网友A:
初期照着教程做是一定的,不过走出教程也是必须的,要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要不你只会抄作业;
比如你说的一个时序,和你做过的串口是一样的思想;先把时序分解为几个部分,用一个计数器表示当前的步骤,写出对应的操作,根据执行或返回结果做出对应的步骤跳转,比较简单的就是直接下一步了;

网友B:
欢迎入坑!

网友C:
我也是个初学者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