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恒流源PT100检测放大电路抗干扰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21-03-25):
引用 网友A:
C1=C2=1/(2pi*f*R)于-3dB,R是跟C1丶C2并联的电阻,f是干扰的最低频率。

谢谢,我明天试下

网友B:
最重要的是差动级电阻的匹配,运放可以适当的用个精密点的。

差动放大器对共模的抑制极大的依赖于电阻的匹配,1%误差的电阻对共模的抑制比就让你的电路从运放本身的120dB下降到只有40-60dB
这是针对直流应用的,幸运的是你遇到的是噪声,沙发的办法应该会改善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C2=1/(2pi*f*R)于-3dB,R是跟C1丶C2并联的电阻,f是干扰的最低频率。

非常感谢,我们先给R4、R5上并104电容,反而干扰加大。后来给R1上也并上104电容,就没有干扰了。非常感谢!!!
分析原因:我用的是3.3V电源,由于R1是给PT100提供1mA电流的,干扰会造成电流不稳,并电容后电流稳定,再加上后级滤波,干扰的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C(点评):
干扰到底怎么进入的?还是一笔糊涂帐。会不会产生自激?

网友D(点评):
回复 网友C: 后面电路应该是二阶巴特奥兹低通滤波器的,既滤波,又提供增益,他都省略了,而且这个电路线性度不会太高的,电流源太粗糙了,当然了,够用就行。

网友E(2022-08-05):
这个电路是2线方式接法吗?精度能做到多少?

网友C:
驱动输出端要加共模滤波器,差分输入端要加共模,差模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