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Quartus.II调用ModelSim仿真实例

楼主:
1、建立工程如下

2.如果是第一次使用modelsim,需要建立Quartusii12.0和modelsim的链接。QuartusII12.0-》Tools-》option-》EDATooloptions再选择自己的软件和对应的安装文件夹,如下

3.建立测试文件(testbench)可以自己写,也可以用quartusII自己生成(生成的只是模版,功能需要自己添加),注:testbench的输出为要测试文件的输入,即测试文件是为要测试文件产生信号用的,因此testbench的input为reg变量,输出为wire变量,具体操纵如下

4.打开测试文本,添加测试的信号功能(注:上步生成的文件后缀为.vt,在所建工程下的simulation\modelsim\下面)。

5.添加信号功能如下。

6.复制测试文件模块名(供下步添加testbenchname用)添加测试文件。assignment-》setting-》

7、开始仿真Tools-》run-》simulationtool

8.结果(若没有自动运行,需按simulation和addwave)

楼主(2021-03-25):
程序

//and3dataflow

moduleand3_df(x1,x2,x3,z1);

inputx1,x2,x3;

outputz1;

wirex1,x2,x3;

wirez1;

assignz1=x1&x2&x3;

endmodule

testbench

`timescale1ns/1ps

moduleand3_df_vlg_tst();

//constants

//generalpurposeregisters

//========================

regx1;//inputsareregfortestbench

regx2;

regx3;

//wires

wirez1;//outputsarewirefortestbench

//============================

//assignstatements(ifany)

and3_dfi1(

//portmap-connectionbetweenmasterportsandsignals/registers

.x1(x1),

.x2(x2),

.x3(x3),

.z1(z1)

);

initial

begin:APPlicable

//codethatexecutesonlyonce

//insertcodehere--》begin

//=============================================

reg[3:0]invect;//testinvect

for(invect=0;invect《8;invect=invect+1)

begin

{x1,x2,x3}=invect[3:0];

#10$display(“x1x2x3=%b,z1=%b”,

{x1,x2,x3},z1);

end

//==============================================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A:
谢谢你共享的资料

网友B:
资料的确是很全面

网友C:
以后多交流交流

网友D:
很详细的资料

网友E:
  应用还是很广泛的

网友F:
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