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制控制电路求解!!!

楼主(2021-03-25):
求解 图中的这2个 光耦 控制可控硅 电路有啥区别 为啥 上图 那个 可控硅 电路 G极跟T2接在了一起?这样 没问题吗?不应是应该 这样接的吗?

楼主:
自顶 自顶 自顶 自顶 自顶 自顶

网友A:
上面那个图的可控硅不受控的

@1004320602 :G通过R29与T2连接、与T1断开(相当于G和T1间的电阻无穷大,与R29相比,R29就相当于短路直连),可控硅将一直处于导通状态
为啥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