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感和变送] 十个PLC检测加热器断线电路图

楼主(2021-03-25):
开关量电流检测器,也叫电流感应开关、电流互感开关、开关量电流传感器。通过电磁感应电流,产生并输出开关量信号的装置。
按电流种类分为:直流检测器  交流检测器。
按有无电源分为: 无源检测器(不需要单独供电) 有源电流检测器(需要单独供电)

楼主:
开关量电流检测器,加热器一条电线穿过中心过孔,当电流大于设定值时触点导通。无源开关量信号,NO ,大于触点NC接通。

楼主:
外形尺寸:30A 过孔8mm 直径  50A  100A  200A 300A  500A  尺寸不同。30A的默认螺丝固定,可选配导轨固定。

楼主:
特点: 不用电流变送器和模拟量模块,成本低,安装方便。对无需显示电流的场合非常有效。

楼主:
在一些场合,可以选专业的加热器断线报警器。
UL3  三相接触器或者SSR控制的加热器断线监测。包括三角形和星型加热系统。自动跟踪加热,精准检测,任意一个加热器断线立即报警。具备断线报警、过流报警、异常加热报警功能。

楼主:
多个加热器共用一个IO点接线图。在PLC IO 不够的情况下 可以采用此种方法。任意一个加热器断线则PLC X5无信号。

楼主:
当温度超过设定值,散热风机未启动,则LC13接通蜂鸣器报警。 温控表设定超温时触点接通。散热风机电流小于0.5A 则触点接通。LC13适用于非调速电机使用。

楼主(2021-04-24):
检测电焊机是否处于焊接状态,可用LC43D  LC45D。
LC43D  两线制开关量电流检测,默认NO,有电流触点接通,无电流触点断开。有NC 可选。过孔检测。
LC45D  两线制开关量电流检测,默认NO,有电流触点接通,无电流触点断开。有NC 可选。贴合式检测。

楼主:
下载压缩文件吧

楼主(2021-07-24):
高速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