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拆焊台

楼主:
用来焊接、吹热缩管。使用强度倒是不大,一天最多用 2 小时。温度要准,有数显,因为我水平差,温度不准就是盲人骑瞎马了。
请大家推荐一个,多谢!

预算 200 元。

网友A(2021-03-26):
预算是多少? 我的一个朋友是做仪器代理的,我让他帮你选型相应的设备,价格超给力哦!

网友B:
把你预算报出来,不然怎么给你推荐啊,便宜点的几百元,贵点的上千元都有。

网友C:
热风枪价格不贵,某宝搜索一下很多,几十到几百都有

网友D:
价廉物美高性价比的有哪款?

网友E:
几百的都可以了。

网友F:
快克就好了

楼主:
听说快克假冒多?

网友F:
额。。。。。我是这么个情况,五六年前我直接去深圳龙华一家快克工厂拿的一套风枪(990AD)和烙铁(969,),用得很爽,到现在依然很新,没有任何问题,去年在京东那个世界仪表专营店又买了一套完全一样的风枪和烙铁,烙铁没感觉有什么问题,就是风枪的噪音比我那台几年前的明显了一点,我原来那台真的很静音,我不晓得是不是运气不好,拿到一台次品,还是说所有的现货机器都是这样,个人感觉对于普通的需求足够了,仅供参考。

网友G:
如何优选?有无诀窍?

网友H:
买厂家信息齐全的正规小牌产品即可,反而不宜买大牌,便宜的反而有假。

网友I:
那东西不是温度准不准的事。
测个温度,基本都没问题。问题是输出的热量。
好的风枪或烙铁,厉害的地方在于到达物体表面还有有多少温度
300多度的烙铁,碰到常温的板子或焊锡时,它的温度肯定是要下降的,降多降少就是烙铁性能的体现了。
风枪也是,还有温度均匀性。我用260度吹塑料座子,耐高温的座子完全可以不熔化就把锡熔化了。而差的,你用260度去吹它,板子死活达不到锡的熔化温度,也就是拆不下来,提高温度,板子达到温度了,座子也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