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DMA2D,源地址和目标地址都在AXI SRAM区,数据有误码

楼主(2021-03-26):
STM32H730和750的DMA2D,【存储器-->存储器+PFC】模式执行:YUV转RGB565,DMA方式,如果源地址和目标地址都在AXI SRAM区,目标地址接收到的转换后的数据总有部分误码,请问版主大人,这个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楼主:
@香水城 呼叫版主大人

网友A:
是不是开了d-cache,读取数据前没有把真实数据回写到内存

网友B:
你这样说,不是很清楚。

DMA本身一般不会产生错误的,如果出错的话,问题很可能来自源端。

如果源端的数据是CPU填充的话,的确可能发生上面James03说的情况,cache里的数据没及时更新到内存。

如果这样的话,你尝试关闭D-cache或对该部分内存属性配置为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