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已结束【每日话题】PCB设计后,需要做哪些检查?区...

楼主(2021-03-26):
在制造行业,设计师设计完PCB后
是否需要对设计成果进行检查
回答是肯定的,而且检查方式不止一种

那么具体是要检查哪方面呢?

1、DRC检查
DRC检查也叫设计规则检查,是PCB设计软件(EDA)中用于在PCB Layout过程中实时检查和发现与预定设计规范不符的设计。用于保证设计正确性和满足常规设计规范为出发点,是PCB设计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基于DRC的作用和目的,它的检查项目一般不超过100个检查细项。

2、DFM检查
第二种则是DFM检查,DFM检查也叫可制造性设计分析,是依据PCB设计数据通过真实三维元件模型和实际制造工艺进行仿真,在制造前对PCB和PCBA进行全面的可制造性设计评审,第一时间发现设计的缺陷或不足、工艺难点、制造风险、设计和工艺的不匹配因素等,确保设计与工艺能力完全匹配,从实质上减少产品试产次数,节约生产成本,提升产品可靠性。

这两种检查是设计在不同阶段的不同检验,缺一不可。DRC是PCB设计软件用于确保不违反自身设计的规范(约束条件),满足DRC检查是PCB设计的最基本要求,满足DRC不代表就一定满足了可制造性要求。

DFM是PCB设计和制造工艺之间的桥梁,属于工艺设计范畴,通过它可以发现设计和制造工艺的不匹配因素、评估出制造难度、制造风险等等,这些都是PCB设计软件中的DRC不能涵盖的。
DFM本身和DRC检查没有冲突,二者解决的问题不同、阶段不同、最终的目的也不同。所以,区别也是非常明显。

那么DFM和DRC的区别都有什么呢?

所有参与话题讨论的用户均可得到10家园币打赏!
小管家将挑选幸运用户打赏5元哦!

DRC倒是常用。DFM从来没用过

网友A:
DRC是电气验证,DFM是实际生产制造验证,不进行DFM的话,满足了DRC实际生产还是会出问题.

网友B:
设计检查和制造检查不可或缺,保证着工程是否能正常进行下去

网友C:
电气验证与生产制作检验相辅相成,不通过会影响后续生产加工。

网友D:
DRC检查和DFM检查是设计在不同阶段的不同检验,缺一不可。
DRC是PCB设计软件用于确保不违反自身设计的规范(约束条件),满足DRC检查是PCB设计的最基本要求,满足DRC不代表就一定满足了可制造性要求。
DFM是PCB设计和制造工艺之间的桥梁,属于工艺设计范畴,通过它可以发现设计和制造工艺的不匹配因素、评估出制造难度、制造风险等等,这些都是PCB设计软件中的DRC不能涵盖的。
DFM本身和DRC检查没有冲突,二者解决的问题不同、阶段不同、最终的目的也不同。所以,区别也是非常明显。

网友E:
DFM的意思是面向制造的设计,Design for manufacturability,即从提高零件的可制造性入手,使得零件和各种工艺容易制造,制造成本低,效率高,并且成本比例低。

网友F:
DFM  PFM
其他让PCB厂区把控了

网友G:
没用过,下来仔细看看学习哈

网友H:
DFM和DRC解决的问题不同、阶段不同、最终的目的也不同。
两者的区别非常明显,不劳赘述简言之:DRC理论规范;DFM可行性。

网友I:
DRC---用于检查设计错误,DFM-----用于板厂可制造性,良率性。
Gerbeifile交给板厂,板厂会提供EQ,修改或者确认一下问题,包括工艺。

网友:
电气和可制造

网友J:
恐怕最怕的就是耐压测试还有电磁测试环节

网友K:
简单点来说,就是;DRC主要针对设计错误性检查,DFM主要是针对可制造性进行检查。

网友L:
关键还是要看精确度,还有是否方便快捷,,效率是关键

网友M:
DRC设计规则检查,看看有没有短路之类的。
DFM组装规则检查,主要看看有没有干涉之类。

网友N:
关于DFM和DRC的区别,其实上面也说的很清楚了,只是如果通俗点讲一个是理想状态的,一个是实际状态的,DRC主要就是理想状态的,理想状态下板子当然是越大越好,这样板子不用条线或者考虑其他的问题,可是DFM就是客户要求你就只能是这个形状,只能那么大,只能这样走,其实DRC只是检查你走的路线有没有短路或者类似这样的电子问题,DFM是检查你的结构有没有符合客户的规定而已。

网友O:
设计检查和制造检查不可或缺

网友P:
直接画板多少年了,有好有坏,还是检查一下靠谱

网友Q:
DRC主要针对设计错误性检查,主要就是理想状态的;DFM主要是针对可制造性进行检查,主要看看有没有干涉之类。

网友R:
DRC是电路板线路的设计规则检测
DFM是电路板成型后的后续贴片焊接等生产的可制造性检测

网友S:
个人理解
DRC检查:电路和PCB设计有没有按照规则设计、如短路、开路线宽等。
DFM检查:生产工艺有风险的设计。

网友T:
DRC检查:为电路导通性进行检查,在进行PCB设计时会有一些规则设计,在设计PCB Layout过程中实时检查;
DFM检查:为后期焊接元件进行的检查,比较立体。

网友U:
只有DRC检查

网友V:
DRC---用于检查设计错误,每次只用DRC检查一下。

网友W:
DRC一般PCB软件中都自带的

网友X:
DRC一直在用

网友Y:
这两种检查是设计在不同阶段的不同检验,缺一不可。DRC检查也叫设计规则检查,是PCB设计软件(EDA)中用于在PCB Layout过程中实时检查和发现与预定设计规范不符的设计。用于保证设计正确性和满足常规设计规范为出发点,是PCB设计中不可缺少的部分。DFM检查也叫可制造性设计分析,是依据PCB设计数据通过真实三维元件模型和实际制造工艺进行仿真,在制造前对PCB和PCBA进行全面的可制造性设计评审,第一时间发现设计的缺陷或不足、工艺难点、制造风险、设计和工艺的不匹配因素等,确保设计与工艺能力完全匹配,从实质上减少产品试产次数,节约生产成本,提升产品可靠性。

网友Z:
DFM需考虑规避一些不利于零件贴装,焊接,装配之类的问题。比如:trace与焊盘相接处宜采用tear drop设计,防止PCBA在特定条件下易发生的线路被咬蚀开路不良。

网友AA:
DRC检查和DFM检查的区别在于:DFM规则往往由生产工艺人员参与制定,而DRC规 则由每个设计师自己定。

网友AB:
DRC检查是在线检查;DFM检查是后检查。

网友AC:
DRC的错误必须要改正,而DFM却不一定。

网友AD:
DRC检测错误是肯定要执行的~但是默写警告也可忽略,因为实际中并不影响~

网友AE:
DRC检查, 画板的时候软件会直接提示问题所在. DFM嘛,一般不做, 有问题下一版调整下就OK了, 很少有打板一次成功的啊

网友AF:
主要还是看看有没有拼版的机会了,毕竟不能浪费了这个资源呢。

网友AF:
PCB设计后,需要做的检查就是再确认一下引脚的问题。

网友AG:
都是设计过程中不可缺失的环节

网友AH:
DRC检查是电路板本身的规则检查。
DFM检查是整体结构性检测

网友AI:
DFM一般拉线工程师不会做的,开始设置好规则即可,DFM一般都是板厂做,不符合工艺要求的会告诉你。